求一种液压翻转机构翻转压强

楼主(2015-11-26):
如图所示为一个液压翻转结构。其中O处为旋转轴,B点为油缸支座,A点为油缸作用点,G点为翻转体的重心位置;a、b为固定长度,a为旋转轴到油缸底部支撑点距离,b为旋转体的旋转半径。整个机构的运行步骤为:油缸驱动A点绕O点旋转,到一定角度后整个翻转体靠惯性力翻过死点,最终位置为图片中对称位置(下部有缓冲和限位使旋转体停止)。现在要求的是翻转过程中所需液压压强。
计算公式如附件所示

麻烦各位大侠看看这个 计算有什么问题?我根据公式(5)求的液压站压强远远大于实际翻转压强,为什么呢?

楼主:
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很长时间了,希望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高手给予指导。哪位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共同探讨。

网友A:
  理论力学不过关,鉴定完毕。死点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力学不过关,鉴定完毕。死点在什么位置?

赞一个

楼主:
死点肯定在A点处于90度左右,此时液压缸的力臂为零,而且重心还在右侧,所以需要一定惯性力,才能翻过去。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楼主:
跪求大侠指正!

网友(2023-02-28):
楼主,这种AB点位置是如何确定的?如何能做到不会憋着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