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之后会影响焊接吗?

楼主(2015-11-26):
渗碳之后会影响焊接吗?为什么?
麻烦指导。。。

网友:
低碳钢与高碳钢哪个焊接性能好呢?

网友A:
一般来说含碳量越高,焊接性能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含碳量越高,焊接性能越差。

谢谢,请问为什么C含量越高,焊接性能越差呢?

网友:
钢中含碳量增加,淬硬倾向就增大,塑性则下降,容易产生焊接裂纹。

网友(点评):
请问为什么“钢中含碳量增加,淬硬倾向就增大”,有什么标准可以参考吗?

网友(2016-01-28):
等待结果?

网友:
金相图翻翻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