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活塞压缩机气缸液击问题,急

楼主(2015-11-26):
求教,活塞压缩机液击问题。请流体大侠给解释一下。
假如由于运转率较低气缸内部有水析出,会不会出现液击现象?析出来的水能不能在气阀打开时随气流排出去?主要是气缸内部气流运动和活塞对水的拍击会不会把水吹起来?如果吹起来的话,应该是能够排出去的。由于气缸内径R62.5,气阀最外通道半径R57,所以会有一个4.5的相对死角。
气缸内部气流运动路径是怎么样的,分别在吸气、压缩排气中?
电机转速960,V型120度。如图活塞槽内装有活塞环。

楼主:
@2266998 @害怕伏枥 8爷,伏枥老师求解惑。

网友:
运转发热,按空气含水分排出了
应该是多虑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持续运转的话,气缸内温度一直保持,不会有水析出;如果运转率很低,足够气缸冷却到环境温度,后面如果不卸荷的话,可能会超过他的饱和湿度,这样就有水析出来了。 此时,启动的话就有水了。

网友(点评):
并非多虑,螺杆机出现乳化的一大原因就是运转率低,高压空气冷却有水析出来,跟油混合在一起。

网友:
这个图片看得不是很懂活塞压缩机高手来回答下啊。

网友A:
转速低,缸壁温度低,吸气湿度非常大,会有液击,这是常发生的问题,

网友:
可否在湿汽进入气缸之前给去除呢?

网友(点评):
没有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低,缸壁温度低,吸气湿度非常大,会有液击,这是常发生的问题,

转速低引起的:1、缸壁有足够的时间散热,温度下降,会有水析出来;2、析出来的水最先不是水滴而是雾,转速低这些雾有足够的时间汇聚成水滴,如果是以雾的形式存在,应该可以随气体排出去,汇聚成水滴的话就不好排出去。
对于这个V型120度的气缸,假如形成的水有气缸体积的三分之一,这样会有液击对吧,不必要等到水满,就像下图一样,当然速度低就慢慢排出去了。3、就我这个图纸中,最大通道和气缸有4.5mm的死角,如果下面充满了环形水会不会形成液击?如果转速低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把水赶出去,可是如果转速高水还来不及扩散就液击了。4、如果这个死角里有水了,活塞的速度比水非自由落体的速度快,会不会把水拍飞,像浪拍打岸边一样,拍飞了刚好在通道处可以排出去。
8爷,我现在是按实际情况想到这些,理想化计算没什么意义,可是这些都比较难量化。想请8爷指教一下,这四点我哪些是可以不用考虑的,哪些重点考虑?每一个点都需要消耗很长时间,挨个排除的话时间太长来不及。

网友(点评):
如果你不追究其原因,处理这个结果,建议你上一个除湿设备,处理掉一部分水,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个环境是在火车上用的,前处理就只有一个滤清器,没有除湿设备。现在也算是出这么一个不会发生液击的计算分析报告,我就魔怔了。也算是客户让我们追究原因呢吧。@2266998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低引起的:1、缸壁有足够的时间散热,温度下降,会有水析出来;2、析出来的水最先不是水滴而是雾,转 ...

气缸容积较小,可以计算一下,按最大湿度,容积空间能析出多少水?
水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气缸温度升高,蒸发消耗多少

实在有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气缸外侧加个加热装置,每次启动前加热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