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设计多年,这东西怎么建模?

楼主(2015-11-26):
如下图,这样的塑模出来的东西,怎么建模的?做设计那么多年了,内部腔体的,我好奇怎么建模的?模具也很难做吧?
上图是剖切面,应该都看的懂吧?(白色部分是另外相配的零件,请忽略)

补充内容 (2015-11-27 09:34):
现在只能用Inventor。
都不知道Inventor怎么做,看来只有去其他软件画好,再转过来了。

网友A:
分的两瓣把,好像看到螺钉固定了

网友:
消失模铸件。

网友(点评):
消失?请教你,麻烦说详细点,没听过这个建模方式

网友(点评):
我这里是想知道这是如何用软件建模的

网友(点评):
消失模是一种模具,不是软件的建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的两瓣把,好像看到螺钉固定了

后面是分两半,开始建模是一体也不好建呀。内腔和外形弯管怎么建模?拉伸,切除,旋转,扫掠??好像都不行,做模具的人应该觉得这个很简单。
@模具小侠

网友(点评):
曲面,实体化可以不?话说工艺成本挺高的。

网友(点评):
海侠,那内腔怎么建模那模样的?用什么方式?我想即使外管用扫掠也不好处理

网友:
一点一点分开做,最后拼凑起来可以不

网友(点评):
可以。现在我只有这么干,拐角那角度也没法拼呀?应该好一定的方法搞定这个

网友(点评):
建议你先画一个整的草图,这样最后拼接就容易点了

网友:
solidworks中采用扫掠进行建模

网友(点评):
扫掠只对轮廓一致的有效,对这个无能为力

网友:
使用PROE的变截面扫描

网友(点评):
我刚好也想到这个了,通过函数控制界面

网友(点评):
孤峰在线精华集二,好几个例子

网友(点评):
函数和graph图形

网友(点评):
谢谢,我试试看。回家用SW勉强画出,公司只有Inventor好像真不行

楼主:
@陈伯雄
Inventor老师,你帮忙看看

网友:
pro/e有变截面,solidworks就没有吗,只不过solidworks叫变截面变样

网友:
我觉得没什么好复杂的,
管道的形状就是扫描,
弯管里面的阶梯形状就是旋转切除。中间的一个小直角阶梯,黑洞洞的,吓人,看不清楚是怎么过渡的,由外圆到内圆的过渡,如果能看清楚的话,我想做个面,用曲面切除,也不难。

网友:
看来楼主对SW的扫描功能还是知之甚少啊,看看这个: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196167&extra=

网友:
建模简单的,用片体割
即使不上下分开做,塑模也只能说有那么一点点难度,

网友(点评):
我不是指上下分割。即使整体我都建模不出来,内腔画不出来。看来你是模具的,能不能说详细点怎么建模?

网友:
很简单啊  用布尔运算

网友:
Solidworks不是很好画

网友:
CATIA画这个更方便

网友:
UG和CATIA 画这些玩意分分钟搞定,布尔运算什么求差值的,方法多得是。

网友(2016-03-17):
很好做,不到半小时就出来了,不知道和楼主要的一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