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nventor中部件重用

楼主(2015-11-26):
如下图:
http://pan.baidu.com/s/1c0qLLDI
有一段线体部件,其中辊子阵列数量与线体长度有函数关系。
现在想在同一项目中重用该部件,
重用目标是:
a、改变线体长度,辊子阵列数量随之变化;
b、重用产生新的线体部件文件、辊道架部件及其内零件文件;
c、辊子不产生新文件;

注:如有描述不全,我再补充!

网友A:
您知道Inventor中有一个iAssembly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知道Inventor中有一个iAssembly吗?

谢谢您的指教!
最近正在拜读您的大作《Inventor机械设计解析与实战-》收益颇多,再次感谢!
只是其中存在不少错误,希望陈老师能通过再版或别其他的途径给予更正,以免误导读者。

网友:
其中存在不少错误?
请先指出前三个错误,谢谢

楼主:
排版、笔误我就不说了吧!
举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
基础版P258页5.4.5关于“运动选项卡”的讲述中,齿轮带动齿条移动的实例不能成功的原因是您转动/平动中要约束的几何元素没选对,不妨您再核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版、笔误我就不说了吧!
举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
基础版P258页5.4.5关于“运动选项卡”的讲述中,齿轮带 ...
好的,我另开主题就不会妨碍楼主的讨论了。

网友(2022-05-09):
引用 网友A:
您知道Inventor中有一个iAssembly吗?

陈老师,你很有见解,但如果这句话陈述出来可能比反问出来效果更好呢,大家都是交流技术,没必要故弄玄虚,显得高人一等,能力再高的人也有不如人的地方,既然知道的话,陈述出来不显得更好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