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这个该如何理解

楼主(2015-11-26):
Threadlength implies full thread, incomplete threads shall be outsideor beyond the length specified

螺纹长度是指全螺纹长度,不完整螺纹应hall be outside or beyond the length specified..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
应该是前面的螺纹导向位吧………………

网友A:
这个就是说,图纸上所标注的螺纹长度都是指完整螺纹的长度,不完整螺纹(螺纹收尾那段)不算在要求的螺纹长度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说,图纸上所标注的螺纹长度都是指完整螺纹的长度,不完整螺纹(螺纹收尾那段)不算在要求的螺纹长 ...

谢谢啦。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