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拉紧机构的钢丝绳旋转问题

楼主(2015-11-26):
我公司有一套钢丝绳拉紧机构,钢丝绳处于拉紧状态以便给焊枪行走提供支撑;钢丝绳在撑紧的过程中会出现钢丝绳、液压缸转动比较严重,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止转的解决办法,跟钢丝绳左右旋有没有关系?

楼主:
纠正一下,是液压缸的活塞杆和钢丝绳一起转动。

网友:
钢丝绳如果是同向捻就容易旋转,建议使用交互捻型的钢丝绳。还有很多类别的钢丝绳都可以避免旋转

网友:
如果你这两个缸是同步的话,在杆头加一个支架

网友:
我有个比较低俗的办法,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
钢丝绳不能直接卡,而是弯一下,做个套,或者用带螺丝的卡子卡住。这样就不会转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