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止转问题

楼主(2015-11-26):
钢丝绳在拉紧过程中转动比较厉害,各位大侠有什么止转的解决的办法没有?钢丝绳的转动应该和钢丝绳的左右旋没有关系吧,图中的两根钢丝绳都是右旋钢丝绳。等候各位大侠来赐教。

钢丝绳拉紧机构一端

钢丝绳拉紧机构一端

网友A:
貌似没有什么好办法,本身钢丝绳就是编制起来的,如果想让他不转有2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改变钢丝绳的编制方法,第二就是连接头那里加一个可以自由转的头,即便是钢丝绳转,那么他可以跟着转卸掉那块力就行。

网友(点评):
第2种办法可行,呵呵

网友:
2楼正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
钢丝绳的转动应该和钢丝绳的左右旋没有关系吧

哈哈,就是它的原因,每个绳子的回转都不一样,随着你的拉力也变动,捻度的问题,加一个轴承随动吧,相当于车床顶针结构

网友:
有一种钢丝绳内外层旋向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什么好办法,本身钢丝绳就是编制起来的,如果想让他不转有2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改变钢丝绳的编制 ...

谢谢,可以考虑往第二种方法方向改进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你的钢丝绳预拉过没有吗?

网友:
可以不可以用包胶钢丝绳呢

网友:
钢丝绳的旋转与自身的捻制、捻向及预紧张力等相关,具体可参考矿山提升钢丝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