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液压换向阀老卡住怎么办,活塞到位后,按换向,红色灯也量

楼主(2015-11-26):
液压换向阀老卡住怎么办,活塞到位后,按换向,红色灯也亮,就是不动作。手压动阀芯可以动作,但比较费力,之后还是老卡,另一边偶有卡住,求大侠指点。http://bbs.tianya.cn/post-develop-2072591-12.shtml

网友A:
要是能得电的话,要么阀芯的机械性能坏了或卡涩  ,要不电磁吸不上,要么油液的垃圾太多了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螺钉上的太紧,阀体变形

网友C:
  直接换阀 简单粗暴

网友D:
电磁阀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泵关掉,动一动阀芯能不能动?看描述可能原因有二
1.油液污染,更换过滤器或者彻底更换油液
2.阀芯磨损严 ...

感谢回答,今天又试了一下,两头几乎都不能换向,后来其他几个油缸都没动作,压力油为零,再看伺服泵不运转了。哎,国产立式注塑机。https://www.tuo8.co/thread-28042-93-1.html。后又重启几次系统,油泵可以工作了,可是故障依旧。这个电磁阀在阀岛最下面,周围有电机,电柜等,空间比较狭小,《国产设计?》,到处有油,豁出去了,卸阀!几乎解体,发现阀芯中间有好几个已经烂掉的橡胶密封圈碎片,有两个大的长度约15毫米,其余几个毫米,因为不规则,粗有4毫米左右,惊奇的是,几乎成长条形,怀疑是不是以前油缸里烂的密封圈被高压带到这边来了,因为阀芯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密封圈位置,阀芯有三段凹进去的,都比较宽,中间的最宽,其他两个好像一样。又或可能是阀芯里的,只是其他部分被带回油箱或其他地方呢?油管足以容纳这种碎片进出。明天把碎片清除,装回实验,如果不行就要换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得电的话,要么阀芯的机械性能坏了或卡涩  ,要不电磁吸不上,要么油液的垃圾太多了

感谢回答,今天又试了一下,两头几乎都不能换向,后来其他几个油缸都没动作,压力油为零,再看伺服泵不运转了。哎,国产立式注塑机。https://www.tuo8.co/thread-28042-93-1.html。后又重启几次系统,油泵可以工作了,可是故障依旧。这个电磁阀在阀岛最下面,周围有电机,电柜等,空间比较狭小,《国产设计?》,到处有油,豁出去了,卸阀!几乎解体,发现阀芯中间有好几个已经烂掉的橡胶密封圈碎片,有两个大的长度约15毫米,其余几个毫米,因为不规则,粗有4毫米左右,惊奇的是,几乎成长条形,怀疑是不是以前油缸里烂的密封圈被高压带到这边来了,因为阀芯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密封圈位置,阀芯有三段凹进去的,都比较宽,中间的最宽,其他两个好像一样。又或可能是阀芯里的,只是其他部分被带回油箱或其他地方呢?油管足以容纳这种碎片进出。明天把碎片清除,装回实验,如果不行就要换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阀 简单粗暴

感谢回答,今天又试了一下,两头几乎都不能换向,后来其他几个油缸都没动作,压力油为零,再看伺服泵不运转了。哎,国产立式注塑机。https://www.tuo8.co/thread-28042-93-1.html。后又重启几次系统,油泵可以工作了,可是故障依旧。这个电磁阀在阀岛最下面,周围有电机,电柜等,空间比较狭小,《国产设计?》,到处有油,豁出去了,卸阀!几乎解体,发现阀芯中间有好几个已经烂掉的橡胶密封圈碎片,有两个大的长度约15毫米,其余几个毫米,因为不规则,粗有4毫米左右,惊奇的是,几乎成长条形,怀疑是不是以前油缸里烂的密封圈被高压带到这边来了,因为阀芯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密封圈位置,阀芯有三段凹进去的,都比较宽,中间的最宽,其他两个好像一样。又或可能是阀芯里的,只是其他部分被带回油箱或其他地方呢?油管足以容纳这种碎片进出。明天把碎片清除,装回实验,如果不行就要换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螺钉上的太紧,阀体变形

感谢回答,今天又试了一下,两头几乎都不能换向,后来其他几个油缸都没动作,压力油为零,再看伺服泵不运转了。哎,国产立式注塑机。https://www.tuo8.co/thread-28042-93-1.html。后又重启几次系统,油泵可以工作了,可是故障依旧。这个电磁阀在阀岛最下面,周围有电机,电柜等,空间比较狭小,《国产设计?》,到处有油,豁出去了,卸阀!几乎解体,发现阀芯中间有好几个已经烂掉的橡胶密封圈碎片,有两个大的长度约15毫米,其余几个毫米,因为不规则,粗有4毫米左右,惊奇的是,几乎成长条形,怀疑是不是以前油缸里烂的密封圈被高压带到这边来了,因为阀芯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密封圈位置,阀芯有三段凹进去的,都比较宽,中间的最宽,其他两个好像一样。又或可能是阀芯里的,只是其他部分被带回油箱或其他地方呢?油管足以容纳这种碎片进出。明天把碎片清除,装回实验,如果不行就要换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该换了,,,,

感谢回答,今天又试了一下,两头几乎都不能换向,后来其他几个油缸都没动作,压力油为零,再看伺服泵不运转了。哎,国产立式注塑机。https://www.tuo8.co/thread-28042-93-1.html。后又重启几次系统,油泵可以工作了,可是故障依旧。这个电磁阀在阀岛最下面,周围有电机,电柜等,空间比较狭小,《国产设计?》,到处有油,豁出去了,卸阀!几乎解体,发现阀芯中间有好几个已经烂掉的橡胶密封圈碎片,有两个大的长度约15毫米,其余几个毫米,因为不规则,粗有4毫米左右,惊奇的是,几乎成长条形,怀疑是不是以前油缸里烂的密封圈被高压带到这边来了,因为阀芯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密封圈位置,阀芯有三段凹进去的,都比较宽,中间的最宽,其他两个好像一样。又或可能是阀芯里的,只是其他部分被带回油箱或其他地方呢?油管足以容纳这种碎片进出。明天把碎片清除,装回实验,如果不行就要换阀了。前不久,刚换过这个电磁阀控制的油缸密封圈。

楼主:
对了,前不久,刚换过这个电磁阀控制的油缸密封圈{因为泄露越来越严重}

楼主:
今天上午清理了阀芯内破碎的密封残片,清洗后安装,还是不行,能进不能退。油压很大了,下午打算把进入油缸的管道打开,看有没有油。如有则可能油管或油缸入口堵塞,否则是阀岛内部堵塞,太折腾人啦。。。。

网友F:
LZ 排除阀机械故障的话,,万能表测下是不是线圈欠压了,指示灯亮不一定电压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排除阀机械故障的话,,万能表测下是不是线圈欠压了,指示灯亮不一定电压就够。。

谢谢提示,https://www.tuo8.co/thread-28042-93-1.html,准备测量

网友:
回油滤芯换过没有?更换回油滤芯试试。
原来我单位有个系统,是外控内泄系统。外控油路单独油泵供油,后来技术改造,将系统改为内控内泄系统,到了夏天,几乎所有的电液换向阀的先导电磁阀都会卡阻,现象几乎和lz遇到的一样:电磁铁得电后,指示灯显示已得电,但是电磁铁并未吸过去,稍稍给电磁铁的强制按钮施加外力,立即就吸过去了。但是下一次或者隔几次动作后,故障依旧。记得当时为了保证生产连续性,安排倒班维护人员看着电磁铁插头上的指示灯,几乎改成手动操作了。该系统使用的是力士乐4weh16j和4weh16e的电液换向阀,发生故障的就是叠加在主阀上面的先导电磁阀,型号是4we6j,即使更换了先导阀,起初貌似故障排除了,可是往往过了才几分钟,故障依旧了。只有电液换向阀才会出现这种故障,该系统中使用的4we10j和4we6j直动换向阀则使用正常。判断是回油滤芯运行情况不良,造成回油压力背压较高。打开回油过滤器后,发现回油滤芯已经爆了,几乎拆不下来了。化验油质为ns11/12级了。
后来又进行了技术改造,改造了回油过滤器、外循环过滤器、增加了泵出口高压过滤器(设备为外国进口二手设备,当时一心只为了打产量,忽视了系统方面的维护,外循环只是为了起到冷却作用,回油滤根本就没有检查更换过),定期检查,滤芯报警立即更换,油质达到了ns6~7级,以后类似故障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楼主:
反复调试拆卸清理电磁阀,还是有碎片不时卡住,呈长条状,应该是油缸密封圈挤破带出,观察油缸活塞杆已经明显偏离中心,由于该油缸顶出时用来定位同步缸驱动的液压滑台,运动较复杂,已请制造商来处理了,http://bbs.tianya.cn/post-develop-2072591-12.shtml,若在现场再向大家汇报故障原因

楼主:
厂家已来维修,调整了油压和滑台近接开关的缓冲,机台震动小了不少,但还是卡住。打开后发现黑色的粉末状东西堵住阀芯,他们气枪吹后,经过反复试验暂时不卡了。厂家说之前清理的条状是油缸密封圈。看样我也是没白做工作,呵呵,估计整个密封圈碎裂冲出来了。以后再看吧。他们厂家技术员好像有敷衍的味道或者还要去其他地方,把碎裂的密封圈给他们看,他们至少分析下原因,然而没有多说什么。https://www.tuo8.co/thread-28042-102-1.html。

网友(2017-09-18):
兄弟,我那篇超声残余应力检测的帖子关注度高,不知道为何被管理者删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