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数控仪表车床价位!

楼主(2015-11-26):
各位大侠,请问全自动数控仪表车床大概在什么价位?

网友A:
你做什么产品?没有万能的全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什么产品?没有万能的全自动

只要一般的就行了

网友:
要改造的,我就做过自动上料的

网友:
我也想买一台,看你买什么品牌,如果买台州的  0632大概2万   0640  大概2万3   0660 大概 2万6  都是不含税不含运费的价格

网友:
头像是DMG加工的产品  这类床子就是个鸡肋  有那个钱自己组一个吧

网友:
有点精度的用走心机,低成本的用单板机加抓料器,加工点软金属件还是行的

网友(2015-12-29):
刚买了个手动的cjm250哈哈不会有人笑话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