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框里面的尺寸公差怎么算

楼主(2015-11-26):
红色框里面的尺寸公差怎么算?谢谢。

网友:
单独尺寸公差已经标明了啊。
是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进行联合计算吗?
能否将完整图纸截图分享一下?

网友A:
看的不清楚,孔的公差好像是0~3丝,位置度是8丝。
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大实体实效尺寸,3.05-0-0.08=2.97,
如果孔为3.08的话,允许的位置度为0.11;
孔为3.05的话,允许的位置度为0.08.
这是我的理解,欢迎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不清楚,孔的公差好像是0~3丝,位置度是8丝。
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大实体实效尺寸,3.05-0-0.08=2.97,
...

我觉得是对的,但是要考虑基准。

楼主:
这个圈圈里面S是怎么理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