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轴装配底座正式名称是什么

楼主(2015-11-26):
米苏米说是  双轴固定支架。可是淘宝上搜这个名字,根本不是这种东西

网友A:
这个自己加工一个啊  ,这也要米思米之类的买啊!

网友B:
自己切割,折弯,一焊接就行了,还米思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加工一个啊  ,这也要米思米之类的买啊!

不知道如何加工!

用一个铁块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切割,折弯,一焊接就行了,还米思米

两个丝杠的装配底座,用铁皮做?

折弯机最大可以折6mm厚的钢板?

网友(点评):
一次弯很难弯,要开压力释放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丝杠的装配底座,用铁皮做?

折弯机最大可以折6mm厚的钢板?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材,至于折弯机,10mm都可以折弯,6mm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材,至于折弯机,10mm都可以折弯,6mm是正常的。

问了别人,折弯无法做,焊接,一个20元。

网友C:
厚板就螺丝联接了;楼主想得太复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厚板就螺丝联接了;楼主想得太复杂了吧?

是呀,可以两个铁板打螺丝孔,定位孔链接。

还是麻烦呀!

买个成品,回来就钻孔,多简单。

网友(点评):
真是土豪公司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呀,可以两个铁板打螺丝孔,定位孔链接。

还是麻烦呀!

土豪呀

网友:
那个是日语直接翻译过来!  还有 你们公司真有钱!这东西不自己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丝杠的装配底座,用铁皮做?

折弯机最大可以折6mm厚的钢板?

折弯机12mm都能折

网友:
叫支撑角座,L座。
组焊件,开坡口焊,焊后铣(铣垂直度)。

这个形状的有铣床对应的夹具,是铸铁的。

网友(点评):
买机械配件去当地的1688上咨询好一些

网友E:
直角固定块,直角底座,都是平移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角固定块,直角底座,都是平移台用的。

直角固定块  就是这个名称,淘宝上一搜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豪呀

不是土豪,是机械加工能力太弱。

软件园里面那里有电焊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