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请求刀具路径的修剪方法

楼主(2015-11-26):
  老师好,请问刀具路径的修剪方法,改怎么操作呢、?外形铣削的刀具路径怎么修剪啊,我弄了好久就是看不懂怎么回事。修剪了可是看不懂怎么回事。像是乱修剪一样。我查了好多质料都没明白,比如一个四边形的刀路,我想把他加工时减去一个边,改怎么操作呢?谢谢了,

网友:
如果只是把四边形刀路去掉一个边,只要用外形铣的时候少串联一个边就行了,无需修剪。
      下面这个例子应用修剪,可以巧妙的减少空刀路,节省加工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