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问题,类似于瓶盖加垫子防止水漏的结构

楼主(2015-11-26):
   本人最近工作中遇到一个关于密封的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前辈!

就是一个类似于瓶盖加垫子防止水漏的结构,不同之处是我所要密封的液体是绝缘油,采用O型圈密封,在圆柱内孔底部端面倒角槽开矩形槽。我想问下这属于轴向密封还是径向密封?差手册上只有以上两种,可是差其他资料,说还有端面密封、角密封等。。另外内径怎么选,例如内孔直径26,O型圈内径选25.8还是26.5,线径是根据压力来选妈?求懂得大神顺便普及一下关于气体密封等等有关密封的知识。最后顺便问下,你们一般在哪查最新的国家标准?
       以上问了这么多,希望知道的不吝赐教,在此提前谢过!

网友A:
在液压领域液体油密封都不是个事。压力达到500公斤也可以。250公斤以下压力用常规公制24度锥O形圈密封就可以了,非常可靠,多次拆装也不容易损坏。压力再高就用重系列密封方式。
另外还有平面ED垫圈密封方式,密封效果也不错,还有很多密封方式就不一一列举了,有专业生产这种接头的厂家,非常经济实惠没必要自己画图。可以参考液压了解方面的永华标准,派克标准。

网友B:
楼主是说用个“瓶盖”拧在管子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液压领域液体油密封都不是个事。压力达到500公斤也可以。250公斤以下压力用常规公制24度锥O形圈密封就可 ...

平面ED垫圈密封方式

是什么?科普下,大侠

网友(点评):
就是组合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面ED垫圈密封方式

是什么?科普下,大侠

很多密封方式可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用个“瓶盖”拧在管子上吗?

就相当于一根管子,两边加盖子,给盖子密封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液压领域液体油密封都不是个事。压力达到500公斤也可以。250公斤以下压力用常规公制24度锥O形圈密封就可 ...

多谢大神,能具体说说怎么选么

网友:
学习了,密封件现在应该很规范了

网友:
你问的那几个问题  网上都有标准    尺寸按照标准来做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能具体说说怎么选么

学东西做事情不能太懒,问到方向点到为止,剩下的活还是要自己去做。现在流行的互联网思维提倡借力没错,但是不代表自己不需要费力。希望好自为之,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东西做事情不能太懒,问到方向点到为止,剩下的活还是要自己去做。现在流行的互联网思维提倡借力没错 ...

大神,不说就算了,扯上懒不懒的问题了?事实上我问的问题你根本没有点到但是扯了一堆对我来说无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不说就算了,扯上懒不懒的问题了?事实上我问的问题你根本没有点到但是扯了一堆对我来说无用的。。 ...

真对不起,是我不对。
主要是要讲清楚一个技术细节问题需要很多参照资料数据图表,我白天上网时间少很难讲的很细。而这些细节有心人用得上,愿意学在我前面讲到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去找到资料学的更多。要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或一张图一句话可以说的清楚的事情我也是很乐意帮助大家的,希望不要介意。刚找了个O型圈选型表,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