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找一种材料

楼主(2015-11-27):
我需要一种这样的的材料:
1、传热性好,最高能耐200度;传热性能到铝那样就可以了。实际上工作时的温度在80到150度,就是说在这个温度段里它要能随外力而任意变形。如果用记忆金属,不知道其恢复形状的温度是多少呢?
2、是固体,薄片状,易变形,特别是外力撤除后能恢复原状;
3、表面光滑

最理想的就是丝绸那样的,薄、随便怎么变形,问题是丝绸不耐热。

我现在用的是做易拉罐的那种薄铝皮,但是它变形后就不能恢复原状了,
有没有更好的材料呢?
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需要的是记忆材料,就是春晚上表演的哪个魔术用的材料。加热后恢复原状。

网友(点评):
呵呵,马氏体奥氏体记忆性

网友B:
大侠,说具体要求。比如高导热,要多高?薄,要多薄?光滑到什么程度?等等

网友:
锡吧,或者和锡相关的合金
不过熔点比较低

网友:
淘宝搜索,酷冷博液态金属/导热垫

网友:
你需要的材料是镍钛合金,具有超弹性。最大完全可恢复应变8%。

网友:
说的不具体,描述不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说具体要求。比如高导热,要多高?薄,要多薄?光滑到什么程度?等等

传热性能到铝那样就可以了。我现在用的薄铝片,传热是满足要求的。至于其他细节要求,我已经修改了一楼帖子,详细说明了。

网友(点评):
看了你的描述。可随意变形还是比较模糊。是弯折,拉伸,还是要如流体一般的随意改变?

网友(点评):
记得鬼子搞出过一种包液态材料。可随意拉伸弯折。并且仍能保持通电。只是不知道耐热如何。你的要求记忆合金满足不了。

网友(点评):
PS,为啥你回复了,我这没提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需要的是记忆材料,就是春晚上表演的哪个魔术用的材料。加热后恢复原状。

记忆金属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我这个应用中,工作时的温度在80到150度,就是说在这个温度段里此材料要能随外力而任意变形。如果用记忆金属,不知道其恢复形状的温度是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记忆金属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我这个应用中,工作时的温度在80到150度,就是说在这个温度段里此材料要能随外 ...

可以在工作温度范围外恢复形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工作温度范围外恢复形状吗?

是啊,就是希望在工作温度之外恢复形状,否则我怎么用啊?
使用并变形 ---> 到工作温度之外恢复形状 ---> 再次使用并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希望在工作温度之外恢复形状,否则我怎么用啊?
使用并变形 ---> 到工作温度之外恢复形状 --- ...

记忆合金的恢复温度你问厂家应该比较清楚吧。要不查查文献?我去知网上看看有没有相关实验论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忆金属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我这个应用中,工作时的温度在80到150度,就是说在这个温度段里此材料要能随外 ...

记忆金属主要成分我记得是镍和什么,根据材料的不同应该恢复温度不同,需要跟材料厂家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需要的是记忆材料,就是春晚上表演的哪个魔术用的材料。加热后恢复原状。

晶体结构倒是不知道怎么变化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