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附件图中所示,机械设计手册中所写的图号是指有对应的图吗?在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2015-11-27):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五版,请大侠释疑,谢谢!

网友A:
有错吗?前一个圈圈“50B204”指的是“指定’改向滚筒‘“,后一个圈圈”50D204L“指的才是螺旋拉紧装置

网友(点评):
我想问下圈圈中的图号,是指哪里有对应的图纸吗?如果有,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找图不好找,实物上百度

网友(点评):
手册里有很多处,都写明了图号,看来是没有太大用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错吗?前一个圈圈“50B204”指的是“指定’改向滚筒‘“,后一个圈圈”50D204L“指的才是螺旋拉紧装置

       哦 ,我错了。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图纸肯定有,我记得有本皮带运输手册,或者原机械部有标准的图纸。这种传统行业,记得有人推销过整套的各种各样的图纸:各种矿山机械、粮食机械。而且是印刷成册的样本。百度一下还能找得到吧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侠。问问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