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crnimo6热处理

楼主(2015-11-27):
已经调质过的17crnimo6HBS210,想把整体硬度搞到HBS300-400,如何处理啊!用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渗碳钢一般都是通过渗碳提高硬度。
正火可以提高硬度,但提高到HBS300-400可能达不到。

网友:
晶粒细化了就上去了。另外如此低的含碳量,大侠其实可以考虑马氏体组织。只是硬度会略高。但是韧性上应该没问题。我没查回火曲线,不确定你要求的硬度在不在脆性区。

网友(点评):
直接烧红放机油里个行

楼主:
直接用氧气烧红放机油里个行!

网友:
淬火就可以吧,这种低碳钢淬火硬度也不回太高,估计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激光淬火可以把这个淬到hrc45以上的,普通淬火应该就能得到你要求的硬度了

补充内容 (2015-11-28 18:58):
组织发生了变化,肯定会产生内应力的,你只能说你能接受的范围,如果表面淬火对韧性应该不太大

网友(点评):
硬度高没有事,淬火后有没有内应力,韧性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