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转向的问题

楼主(2015-11-27):
我刚买了一辆二手合力3吨的叉车,发现方向经常性的沉重或者卡死现象,希望有经验的前辈给指导一下。

网友A:
检查单稳阀、方向机。一般都是单稳的故障,清洗方向机

楼主:
在百度查了一下说是液压油太稀,造成内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单稳阀、方向机。一般都是单稳的故障,清洗方向机

转向太重,有可能是供油不足.检查一下转向泵出口压力是多少?通常10-16Mpa.若转向时压力低于10Mpa,则应拆开部件清理了.
1,查单稳阀的溢流阀密封圈是否崩裂?泵供油溢流可能导致供油不足
若是流量优先阀,还应该查LS油路的压力是否与系统负载压力相同,若压力低,则可能负载敏感油路堵塞.

单稳阀实际是个调速阀,其与优先阀的最大区别是,当方向盘转速变化时,单稳阀系统不能够相应调节供油流量,耗能,而优先阀则随负载大小调节流量,通常与举升阀并用,转向器不工作时低压溢流,多余流量可以与举升阀合流.转向器工作室则优先阀流量优先供转向器,节能.

2,转向器的溢流阀也可能有溢流阀密封圈崩裂导致供油不足的情况.

单稳阀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