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上面用的旋转密封件哪家做的比较好?

楼主(2015-11-27):
气动上面用的旋转密封件哪家做的比较好?

网友:
国产不行。进口的,我是做气动元件的。我们都是用日本三菱密封圈

网友(2017-09-26):
请教下,这种气电滑环用什么密封?谢谢

网友(2018-02-27):
日本阪上

网友(2018-07-09):
无锡OTP沃尔顶的密封件都是用的进口胶料

网友:
找贵的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