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式起重机这些代号都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5-11-27):
门式起重机型号有是有一定规则的,MG 20/5-18A4 这是什么意思呢?别急,现在给大家详细说一下这些代号都是什么意思。

通用门式起重机型号表示方法为:

A  B—C  D

A:表示工作级别

B:表示跨度 ,m

C:额定负载,t

D:代号

可以提供给用户选择的条件,例如如电磁吸盘的型号,抓斗的规格,起升高度,司机机构的型式和入口方向,运行轨道的型号,大车导电型式,机构工作级别等等特殊要求,应在订货合同中注明。

那开始说到的MG 20/5-18A4 就很清楚是什么意思了,它表示的是:

双主梁吊钩式起重机,额定载重20/5t ,跨度18m ,工作级别为A4 。

网友(2020-10-06):
       MG和MH的区别,MG是通用门式起重机,我们俗称电双,它的起升机构是卷扬机构;MH是电动葫芦门式起重机,我们俗称葫双,它的起升机构是电动葫芦。MG的工作级别比MH的级别高,速度更快,运行更稳定,当然价格也比MH高很多。同样QD,即通用桥式起重机,和LH,即电动葫芦桥式起重机也是同样的区别。

       我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为湖北省名牌产品,“三六”牌商标为湖北省著名商标,还是省级技术中心,设有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我公司的主要产品有:起重机、电动葫芦、电机、减速机、电梯、桥梁检查车,是湖北省起重机械制造资质最大的专业制造商。

       联系电话:0715-8343666   0715-8345333,欢迎各位咨询指教,谢谢!

网友(2021-05-14):
受教了,感谢贴主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