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道形位公差题怎样计算?

楼主(2015-11-27):
求教:这道形位公差题怎样计算?
如图:

楼主:
怎么没人帮助,自己顶下

网友:
不是太明白要求的V、W、X是具体的什么位置的尺寸,
如果V是70这段的实际长度,那就是用70和0.3组成的直角三角形的你斜边长。如果是其它点,那再计算的时候考虑。
其它类似,关键还是我没看明白具体要求的V、W、X是哪段的长度。

面Y和Z相对基准A的垂直度,就是面轮廓度的公差,Y是0.3,Z是0.09.
轮廓度已经包含了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了。
了解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