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个别快捷键需要多按一下空格键才执行

楼主(2015-11-27):
如题,inventor个别快捷键需要多按一下空格键才执行,这个台脑这个键有问题同,换台电脑这个键又没有问题,却又换成其它键有问题,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如图,快捷键命令有提示,但是需要多按一下空格键才能执行

网友:
从来不用,所以没有感觉

楼主:
快捷键很能提高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捷键很能提高速度

是吗?
您做什么设计,对操作速度有要求?

楼主:
搞机械的,有很多时候东点西点的很浪费时间,又打断思路,有快捷键就好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机械的,有很多时候东点西点的很浪费时间,又打断思路,有快捷键就好的多

我跟您不同,我是思考的时间远远多于操作的时间。为啥会有这个差异呢?

楼主:
  工作性质不一样,这不是很正常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您这个层次的。

网友(点评):
是吗?好吧...

网友(点评):
一个画图工,口气还这么正气凛然。

网友(点评):
既然是抄图,还有脸提什么思考。

楼主:
谢大侠指教

网友:
你的快捷键中应该还有快捷键是以A开头的,你可以查查!

别的类同!

网友(2016-01-28):
Ribbon空白区域右键,选“自定义用户命令”,弹出的对话框里选“键盘”标签。在此标签页上,把已经勾选的“使用默认的多字符命令别名”去掉。点“应用”,“关闭”就可以了。

Inventor默认的是功能键+单字符做快捷键。 如果用多字符做快捷键的话,需要勾选此项。相应的,空格键作为多字符输入结束的标志来触发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