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00的薄壁铝管加工

楼主(2015-11-27):
铝管长度700mm,外圆直径420mm,壁厚10mm,要求加工后壁厚7mm,内孔直径406mm,粗糙度0.8,直径的公差范围0~+0.23mm,各位老师看看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拜谢!!!!

补充内容 (2015-11-30 21:04):
问题主要在装夹上,车床试过了,数控龙门铣也试过了,都是装夹变形大

网友:
700mm好长,粗糙度0.8好高啊,观望大神给方法

网友A:
粗铣,精磨

网友(点评):
铝不能上磨床啊。

网友(点评):
铝合金为什么不能上磨床?

网友:
车吧,注意装夹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铣,精磨

我也一直认为磨不了铝合金 求 是否 平磨 内外圆磨 可以加工铝合金
也就是说砂轮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可以磨,但是怎么磨俺不知道,哈哈,主要是这么大的家伙,合适的设备难找

网友:
批量多少?有同心度要求吗?

网友:
这个产品要是批量做的话有点难度,楼主把条件说清楚,具体材质,批量大小,内外圆公差,同心度等,最好直接上图

网友:
700mm,一般床子还做不起来。。。。。。。等大神

网友:
量少的话镗床加工

网友:
立式车床加工吧

网友:
铝是可以磨的,不过比较难磨罢了,加工的时候不能加水,只能干磨,所以磨削速度很慢。很容易发生热变形和堵砂轮孔。这么大是否可以考虑车以后挤压内孔?

网友(点评):
这么薄的件挤压的话,变形不得了,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