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问题

楼主(2015-11-27):
小弟最近 遇到一个问题。
图示W处 A  B  在同种材料,相同约束下哪个先断掉?

楼主:
应该不是简单 力乘以力矩问题。。。

网友A:
力F的作用长度是多少?

网友B:
  非要扣的话,B先断;多了自己本身1点点重量。不扣的话,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B先断

什么力学原理?给点提示学习下
力矩 和力都一样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F的作用长度是多少?

两个是一样的 15mm

网友(点评):
这个力不是点受力,是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扣的话,B先断;多了自己本身1点点重量。不扣的话,有区别吗?

除了中重力没有其他原因吗?我们做了实验,和软件进行力学分析
两个受力在1000N 差距间,先后断掉

网友:
忽略自重差别,理论值是同时断。

网友(点评):
还有个施力点位置。

网友(点评):
他说了都是15mm处

网友:
小辈认为这不能理想化分析 ,你做过验了,那么这一定存在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了,你再做一次实验,他可能会干扰实验的因素降小最小,如(作点的接触面积、支点与作用点的距离,材料的差异也降到最低),看看能不能不缩小小两个受力后断裂的力值差距,如果有变化,那么你现在的问题就可以明白了。

网友C:
你用CAE分析与实验结果会有一点差异的,但是差异可以通过降低干扰因素来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CAE分析与实验结果会有一点差异的,但是差异可以通过降低干扰因素来缩小。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B工件,W处应力集中。

网友:
这个没有冲突的,你在CAE上做就是这样的,你的约束和力组等相关条件都给的一样,肯定结果也就一样,你关键要看做实验,实验才是实际数据,用你得到数据反过来跟CAE分析果做对比。

网友:
差100公斤力感觉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