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送丝机前臂驻停问题

楼主(2015-11-27):
最近车间想做几台悬臂送丝机自己用,以前经常看到这玩意但一直没有留意过它,现在要做,才最注意到一个问题:工人要随时拉动送丝机调整悬臂送丝机的前臂高度,前臂要求调整后驻停,这个怎么实现的哦??

网友:
我理解的是里面用齿轮传动的

楼主:
这么多看的,觉得这玩意太low,没人愿意搭理吗?

网友A:
天一的吧,用两根拉簧,我公司做了两台ⅩBS300240

网友A:
我合肥的,你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一的吧,用两根拉簧,我公司做了两台ⅩBS300240

就是普通的弹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合肥的,你在哪?

湖南

网友(2016-01-11):
两根拉簧,一根用直径8mm绕外径50mm,另一根用4mm绕外径28mm,长度在1200mm左右,用单驱电机和轻点的送丝机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