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片的抓取

楼主(2015-11-27):
这是个历史遗留设备上出现的问题;
图示的不锈钢网片在传送带上步进传送;
采用视觉系统进行定位,
机器人带动吸盘来吸取;
现在使用的是直径8的吸盘效果还比较好;
吸取十件中会有一件吸取不上来,然后再次吸取,基本没有问题;
但是机器人在吸取工件运动的过程中,工件容易脱落,每天设备旁边都会洒落一些网片,需要人工收集;

请教各位,有没有类似问题的解决办法?

网片不导磁!

网片

网片

网友A:
没考虑过电磁吸取吗

网友:
导不导磁

网友(点评):
白钢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考虑过电磁吸取吗

白钢网片!

网友:
用非接触吸盘

网友(点评):
我刚问过主设计,没有试过这种,吸盘厂家也没有推荐过。近期试下。

网友:
8mm吸盘0.5mm吸气孔呈圆周分布,底部均匀分布多个孔。主要是在气压不变情况下,减少漏气,增加吸力。不知有没有这种吸盘?

网友:
海绵吸盘、非接触式吸盘,机器人降速。

网友B:
哈, 这个好整, 主要是运动的时候把网片甩掉了, 你在吸盘那里做个凹槽, 让网片嵌进去一点, 挡一下, 就甩不出去了.

网友(点评):
值得一试,好创意

网友(点评):
不平的话就难搞了, 再不行的话就加大真空流量吧, 是不是吸力不够? 真空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描述里写的是白钢,图上是不锈钢....我脑子里 白钢是高速钢....我喝多了?有点断片儿?

网友(点评):
我差点也以为我断片了

网友(点评):
说顺嘴了,我们公司白钢指的就是不锈钢,抱歉!

网友:
可以用多孔吸盘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 这个好整, 主要是运动的时候把网片甩掉了, 你在吸盘那里做个凹槽, 让网片嵌进去一点, 挡一下, 就甩不出 ...

感谢帮助,因为以下原因这个方案当初没有考虑;
1、网片厚度为0.5mm,平放到平皮带上面,如果在吸盘上面加个凹槽,厚度必须小于0.5mm,否则吸取不到网片;
另外网片平面度不好,一样会脱落。
2、如果加凹槽吸盘直径必须大于网片直径,考虑到视觉系统的误差,机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吸盘直径最低为12.5mm,
最终网片要放置到一个沉孔中,沉孔直径为12.5mm;

网友:
一般有夹紧,真空,磁铁。

网友:
有没有试过静电吸附。

网友(点评):
新思路,我看一下。

网友(点评):
静电吸完后是否还要除静电?不过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如果吸附时间不长,可以试试海绵式的吸盘,就是市场上的那种记忆棉

网友:
你可以看一看最近开发的那一种能够抓住火星岩石上的爪子,它实际上是有很多种小的爪子组成,有一个锥形筒,这些爪子上是钢丝形成的,在锥形筒的作用下,向中间收拢,这样就能够抓住网格或者是粗糙的岩石表面,当到达预定位置时,松开牵引钢丝绳的力量,钢丝弹出,爪子松开。当时演示的效果是抓住岩石之后,甚至能够在岩石上钻孔取样。比方说,这和仪表车上弹性夹头的原理是一样的。不过弹性夹头上戴了3个爪子或者4个爪子,可行的情况下,你可以多带几个爪子,因为你这个厚度是0.5毫米,所以不锈钢丝网的编织线直径应该也就是0.5毫米,具体的情况你可以根据这个方面来具体实施,爪子的数量以抓牢为准。如果需要精确定位的话,这个方法可能还不算是最好的。

网友:
如果是运动中掉片,增加一个吸取后两边夹托的动作,然后再移动。

网友:
你把吸盘上抹点油试试,油能稍微增加一点点附着力。

网友(2016-01-04):
楼主用的真空发生器是SMC的吗?因为10次有9次能吸到加上掉钢片是运动过程中,感觉是吸力不够大,换个负压大一点的真空发生器

网友C:
做了两个示意的结构,仅供参考,吸盘需要单独加工,吸盘口最好加橡胶垫。在抓取工件后依靠重力夹紧。吸盘抓取吸取工件后需要缓慢升起。仅仅是大致结构,细节再细细考虑。
第一种,可以做成三个重力臂,第二种只能两个重力臂了,然后每个重力臂具有合适的宽度就可以了,吸气口开在侧面。

另外,吸盘上开沉孔,深度可以大于工件厚度,吸盘不需要贴近工件应该也能吸起来。
感觉最好先加大吸力,不行再考虑其他结构。

依靠重力夹紧

依靠重力夹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了两个示意的结构,仅供参考,吸盘需要单独加工,吸盘口最好加橡胶垫。在抓取工件后依靠重力夹紧。吸盘抓 ...

學習了,不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學習了,不錯啊

你是廊坊的?

网友E:
楼主最后是怎么决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了两个示意的结构,仅供参考,吸盘需要单独加工,吸盘口最好加橡胶垫。在抓取工件后依靠重力夹紧。吸盘抓 ...

新思路,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是怎么决解的。

还没有解决,一直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了两个示意的结构,仅供参考,吸盘需要单独加工,吸盘口最好加橡胶垫。在抓取工件后依靠重力夹紧。吸盘抓 ...

很好的思路

网友:
推荐个厂家,PIAB,只做真空系统的厂家。吸盘会卖的相对贵一点,但是觉得可靠。如果他家的吸盘解决不了的话,那估计用吸盘方式的是不可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廊坊的?

是,你是那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你是那裡的

恰巧也住廊坊,体育馆附近

网友(2017-09-16):
最后怎么抓取的

网友:
用海绵吸盘

网友(2017-10-19):
用橡胶吸盘

网友(2018-02-26):
关注中,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有的话可分享给大家听下吗?

网友(2019-09-18):
想知道网片的话吸盘能吸得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