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桁架加机器人

楼主(2015-11-27):
    这是一款桁架机器人,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A:
亏了, 只能算一个方案, 没干货.

网友B:
,不过还是得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能否发一个到邮箱,364713741@qq.com.谢谢

网友:
翔恒自动化来了解下

网友:
是楼主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C(2016-09-05):
引用 网友B:
,不过还是得谢谢楼主

你们是有桁架机器人方面的需求吗?

网友(2017-02-01):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有桁架机器人方面的需求吗?

这个桁架的横梁这么长,是用什么材质,铝型材?还是矩形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桁架的横梁这么长,是用什么材质,铝型材?还是矩形管?

矩形钢,对刚性要求高,铝型材比较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矩形钢,对刚性要求高,铝型材比较难。

问题是矩形钢直线度难办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矩形钢直线度难办呀

这是开模做的,直线度ok的。单根最长可以做到6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开模做的,直线度ok的。单根最长可以做到6m。

因为据我所知钢构的焊接方钢直线度基本上不用去考虑,没办法直接用。你的意思是,这类做横梁的矩形钢是定做的无缝矩形钢,并非市面上买的有缝矩形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因为据我所知钢构的焊接方钢直线度基本上不用去考虑,没办法直接用。你的意思是,这类做横梁的矩形钢是定 ...

是的,就是开模定做的无缝矩形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开模定做的无缝矩形钢。

受教,回头我去咨询下这类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受教,回头我去咨询下这类材料

不敢当。共同学习~

网友(2018-06-01):
引用 网友A:
亏了, 只能算一个方案, 没干货.

哈哈哈 我现在也是几分捉急,不敢随便下载

网友:
什么用途,这么大的桁架造价不便宜啊

网友(2018-07-25):
这个好像gudel的

网友:
竖轴的导轨上应该加两只气动或者液压的  导轨钳制器       可以定位   断电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