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输料比较难的计算

楼主(2015-11-27):
图在4楼。如图1,外径30内径20长10米的钢管,由两个翻料转盘从A平台移至B平台。两平台相互位置及高度不限。但因转盘的中间转轴,两平台肯定会有距离。转盘每一分钟转三分之一圈,然后停半分钟。欲使转盘上尽量少受料向下滚落的冲击,所以中间有一个R2值未确定.为避免料滚动惯性而掉出转盘,所以R1的最小值未确定。再如图2,料在什么角度会滚到另一端?此时转盘角度未确定。此角度决定了B平台的高度。因为在钢管滚到另一端之后,才落入B平台,对平台不会有冲击力。钢管在向下的滚动时对转盘产生的冲击力有多大?以它来决定中间轴的尺寸?望大侠提供解题思路!未知条件尽可假设。

补充内容 (2015-11-28 07:01):
感谢5楼回复。末端挂钩是为了避免料对平台的冲击。我没说明白。平台B很脆弱,不能受冲击。另外,受制于空间,转盘求最小尺寸。

补充内容 (2015-11-28 07:06):
钢管设定值太小。请以300*200来看,各方面会有强大冲击。钢管表面要求较高。

补充内容 (2015-11-28 19:17):
转盘的基本形式是甲方要求,无法更改。现在主要是希望有几个未知数的解决思路:R1,R2,以及图中所画的角度。主要是一个思路。感觉没有解决的方向。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1-30 20:14):
转盘转动的同时料也在滚动,冲击力会有多少的解决思路?

网友:
图可以上传

楼主:
如图。对不住刚发图有点乱。下面的是图1,上面是图2

网友:
转盘中心降低,2R改成直线,取消出口挂钩。

网友A:
你这个设计思路是完全错的,你厂子里没有其它工程师辅导你一下吗,你自己这么闷头玩是玩不出来的,

细钢管,成堆的,是没有办法用你这个转轮分开的,粗管材可以,细了不行,

细管,成堆放在平台上,用三段链条,速度各不相同,用差速的方式,拉开距离,再用‘点算棘轮’,就是一种跟你管子直径接近的棘轮把管子挑起来,用滚轮拉出机,逐根给拖出来,再上‘威式双杠杆机’给举到你工作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设计思路是完全错的,你厂子里没有其它工程师辅导你一下吗,你自己这么闷头玩是玩不出来的,

细钢 ...

前辈,关于这个设计思路正确与否的问题有个疑问:
第一次做某个东西,怎样知道自己的设计思路是否正确呢?是不是首先要看业界里解决这个问题用的哪几种方法,了解到每种方法的利弊后再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设计具体结构。自己空想的也许理论上说的通但是没有经过实际检验不靠谱,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是人类200年知识的累积,你在屋里是琢磨不出来的,必须去看,看大量的案例,就你这个结构,核心在哪里,核心就在细钢管是‘搅在一起的’,你没有这个现场概念,听许多人给你分析各种因素,都没有现场感

网友(点评):
你只有知道现场什么样子,才有下一步处理问题的思路,就是先找到一个‘头儿’,把头抽出来,入一个槽,逐根才能完全分开,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的解答,豁然开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设计思路是完全错的,你厂子里没有其它工程师辅导你一下吗,你自己这么闷头玩是玩不出来的,

细钢 ...

谢谢前辈关于设计思路的解答。怪不得以前前辈强调做机械设计要有见识,没有见识就是自己在井里琢磨。看来经验还是很重要,年轻时看的东西少,现场感差很远啊。前辈现场感这个词用的很好,超越语言了。没有这个,就是抽象的概念想象,和实际工程有差距。
如果有了现场感又有好的数学功底,应该是能发展不错的吧。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设计思路是完全错的,你厂子里没有其它工程师辅导你一下吗,你自己这么闷头玩是玩不出来的,

细钢 ...

感谢您的回复。更适用于粗钢管您说的非常正确!从小料开始试制是为了以后的粗钢管。重发了新帖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8354归纳更全面,望移步指导!收集了一些您的回复。膜拜。并非常荣幸得到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