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料机的型号

楼主(2015-11-27):
请问一下各位,以下图片是什么型号的给料机,在哪里可以找到?
视频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3e1QQgr4EOg

网友A:
给料就是一个漏斗,口部宽度可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料就是一个漏斗,口部宽度可以调节。

视频里面,给料机好像是可以控制什么时候下料的吧,普通的漏斗做不到吧

网友:
这个给料料仓应该没有什么难点,根据每块板所需的原料按照给定时间排出即可就像定量灌装一样

网友B:
给你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作参考

非常感谢你的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