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片的螺距

楼主(2015-11-27):
一个螺旋片    直径500   轴100   怎么求螺距呢。如果螺距拉的太长,螺旋片就会憋,怎么估算合适的螺距呢

网友:
卡/卷尺一量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输送设计手册,好像书名字是这,具体忘记了,有推荐的螺距,还有螺旋形状,以前做食品机械的时候有看过此书

网友A:
这种东西又不是什么精密设备,如楼上所说,卷尺量一下不行了么。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2dd0b94bc850ad02de804177.html?re=view

网友:
D=(d2-d1)√[(πd1)2+S2]/{√[(πd2)2+S2]-√[(πd1)2+S2]} 螺旋叶片计算公式 D为叶片内径 d2为钻杆外径 d1为内管径 你反推能出螺距S

网友B:
螺旋片是怎么加工的,我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片是怎么加工的,我很好奇

一般   就是把一个螺距的的螺旋片做出来,不管是线切还是激光,然后焊接起来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又不是什么精密设备,如楼上所说,卷尺量一下不行了么。

如题    知道外径和内径,那什么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    知道外径和内径,那什么量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以为你是想知道你所发图上的螺距呢,原谅我的不认真审题。
公式我也不知道,不过你所给出的内外径,我认为螺距设定成400左右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