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建模做的弹簧

楼主(2015-11-27):
用来建模弹簧的思路,大家指教下 .
  可以压缩跟释放.是一个零件做的。好让大家做装配时模拟下 .solidworks文件怎么发不上呢

网友:
怎么做到的?用的配置么?

网友A:
有现成的弹簧生产器,何必如此费力

网友:
记得Proe做弹簧是用曲线控制,分段设置不同的螺距

楼主:
用的配置.单个零件配置就行了.做装配时。弹簧压缩跟释放的长度模拟。
是用螺纹线 修改配置长度来确定的。

网友:
可变螺距 这也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弹簧生产器,何必如此费力

什么弹簧生成器,请赐教

网友:
不错,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弹簧生成器,请赐教

SW弹簧生成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W弹簧生成器

我的solidworks里面没有找到你说的这些东西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solidworks里面没有找到你说的这些东西耶

下载我的弹簧生产器,打开SW将弹簧生成器拖拽进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我的弹簧生产器,打开SW将弹簧生成器拖拽进SW

大公司,U盘都插起没用的 .全是自己画的
 不许我们用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公司,U盘都插起没用的 .全是自己画的
不许我们用插件

不需要,和U盘半毛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