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样式中心,软件升级后,inventor2010样式中心,换了高版本的2016,样式中心不能...

楼主(2015-11-27):
如题,样式中心不能通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是“样式中心”?

楼主:
如图,红圈内的目录里存的以前inventor2010的样式中心的文件,点确定就出现如图所示的对话框。

网友:
我也是Inventor2016,但是没有您说的这个“样式中心”呀。

这东西如果是您自己做的,还请说明,这就是两回事了

楼主:
2010版的样式中心不是自己做的,以前公司的,新换了一个地方,换了2016版的,还想用以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0版的样式中心不是自己做的,以前公司的,新换了一个地方,换了2016版的,还想用以前的

是这样:
从Inventor2012开始,会执行一个叫OGS的相关标准,从材质到颜色,从显示到渲染,都与以前有较大的不同。
我的书中专门有一章是介绍这个变化的。
而且您说的“样式中心”肯定是用户自己做的,因为Inventor从未有过这个说法(虽然您否认这一点)。这样除了OGS的因素之外,还有数据在不同版本中转换的麻烦。
以我的观点,这件事不能很简单地解决。

楼主:
谢谢陈老师的指导,不知道陈老师能不能给份可用的2016的关于标注样式的设置呀,不太会设置,但是有着急用

网友:
这个...
标注样式您看我的回答就知道不属于有变化的OGS范畴,您要怎样我也猜不出,所以拿不出什么给您。
如果您在低版本上曾有过合适的的设置,应当将其导出成 .styxml文件,并在Inventor2016中导入;再移植原来的工程图模板,也就可以了。

楼主:
能不能再多打扰陈老师指点一下,styxml文件在哪里导出呀,这个以前没有做过,还望陈老师能多说一点,谢谢老师,麻烦你了。

楼主:
陈老师,导出成功了,但是导入找不到地方,不知道陈老师能不能再帮一下忙,谢谢老师了。

楼主:
显示器太小,下面被挡住了,刚才没有看到,现在找到了,谢谢陈老师的帮助,我的问题已经解决,呵呵,非常感谢!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今天早上装了一个2010的软件,后来再用2016版本,螺纹孔就不能用了,我的软件之前好好的打孔什么的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卸载2010也不能解决问题,EXEXl也是没有问题的,目录下面的thread.xls也用原安装文件替换过,注册表UseExcelToReadThreadFile键值也改过,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急求解决方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今天早上装了一个2010的软件,后来再用2016版本,螺纹孔就不能用了,我的软件之 ...

这个奇怪,我的机器中装了四个版本的Inventor,也没出过这个现象。
但是提示说得很清晰,是缺少文件。到所说的路径下查看,是否真的缺少?

楼主:
回陈老师的话,文件最开始就确认过是不少的,但是就是一直提示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陈老师的话,文件最开始就确认过是不少的,但是就是一直提示找不到。

您这个文件肯定是正确的,2016找不到,我认为您只好重装,别的原因我想不出来

楼主:
重装软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重装系统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怕再次出现

网友:
是这样:
Inventor这个软件有点奇怪,卸载之后会残留许多的东西(文件夹、文件、注册表项)。
虽然研发跟我说不影响重装,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些残留不清理干净,重装可能就不是“新的”了。
所以,您需要把注册表中所有与"Inventor2016"相关的项都删除(大约有一两百个),然后再重装才可靠。
无论如何,这总比重装系统要简单不少。

网友A(2017-11-09):
这个问题是office和inventor 的位数不同,如果是64位的就都要用64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office和inventor 的位数不同,如果是64位的就都要用64的才行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Inventor自述中没有这样的要求,我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体会。
您从何处得知?

网友(点评):
你也不看看,这家伙注册9年,算他昨天的回复,才三个帖子。不算的话,才两个,你就知道这个ID对于那个人来说,就是用来扯淡的。

网友B:
我的前段时间只能画简单孔和配合孔,想画螺纹孔却无法选中,而且没有任何提示
一段时间没管它,最近再用又正常了,office和inventor都没动过
下次重现的话留意一下
我的是Office 2010 32位,inventor 2015 64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前段时间只能画简单孔和配合孔,想画螺纹孔却无法选中,而且没有任何提示
一段时间没管它,最近再用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