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探讨下我这个机构这里该用什么轴承啊

楼主(2015-11-28):
如图,我这个机构是上升台,用液压缸向上顶产品,产品重7吨,行程500mm!
液压缸两边的导向柱是导向和支撑物体避免倾斜的,我分析了一下防止2倾斜的力都是在1轴承处支撑的。我就在哪里加里块铁,然后用轴承。轴承我就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了,我倾向1往复轴承;可有同事(做项目的,非技术)说现场有用直线轴承的。大家给分析一下,提些中肯的建议!

直线轴承

直线轴承

往复轴承

往复轴承

图上用的是往复

图上用的是往复

1是轴承,2是产品位

1是轴承,2是产品位

网友A:
重工一般用滑动轴承,耐磨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工一般用滑动轴承,耐磨铜套

那个往复轴承就是滑动的!

网友:
直线轴承载荷多少啊,球轴承的负载不能太高

楼主:
液压缸杆测和港头册可以都安装法兰吗?

网友B:
不带滚珠的导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滚珠的导套

能大体的说一下吗

网友C:
为什么要用轴承,导套不可以吗?我也做过提升机构,基本两边都是用的导套。你可以去MISUMI看看,上面有很多种。不过你这总算重载了需要自己做个,可以参照MISUMI做

网友C:
你这机构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轴承,导套不可以吗?我也做过提升机构,基本两边都是用的导套。你可以去MISUMI看看,上面有很多 ...

帮忙发个连接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机构还有问题

?????

网友:
重载滑动一般用滑动轴承,负载大;直线轴承只可用于轻载,且寿命比较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

你是用你的气缸直接推气缸上的一块板然后整体就向上了?

网友D:
导柱 导套更耐用更可靠一些  就是没滚珠的   单面受力严重滚珠的轴承容易失效

网友E:
用直线轴承如果有偏载的话导向柱上肯定会硌出很多沟槽,用自润滑导向套的话导向尽量长,油缸的支撑最好加强刚性,免得支撑件变形卡死导向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柱 导套更耐用更可靠一些  就是没滚珠的   单面受力严重滚珠的轴承容易失效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直线轴承如果有偏载的话导向柱上肯定会硌出很多沟槽,用自润滑导向套的话导向尽量长,油缸的支撑最好加强 ...

多谢指导!在液压缸处怎么加强刚性啊。安装方法能给予些许指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在液压缸处怎么加强刚性啊。安装方法能给予些许指点吗?

液压缸固定板的长度尽量短,方管的跨度尽量小,固定导向套的那两根方管和固定油缸的两根方管在高度方向应该是在重合的吧,加工的时候固定油缸的那两根方管是不好加工的,缸杆端没看到浮动接头。

网友:
滑动轴承

网友:
用铜套,参考冲压模具的导柱,导套!

网友:
直线轴承用在快速的场合,如果油缸的话,速度不快,铜套就够了。当然直线轴承不是说不能用,只是直线轴承承受的侧向力偏小,你可以计算一下。计算通过了,也没问题,就像天朝农民穿苏格兰裙,当然也能穿,只是与主流设计不一致。

网友:
感觉挺危险的,导向可以再宽一些

网友F:
自加工长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加工长铜套

精度太高了,加工费也不会低了。还是标准的好

网友:
无油衬套应该更好,直线轴承多用在载荷不高,精度要求不是太高,且刚度不好。或者自己做铜套,配做挺好的

网友:
直线轴承适合轻载,精度偏低,对加工件的两安装孔间距的精度要求也相对低些,往复轴承刚好相反。

网友:
导套,石墨轴套

网友:
使用轴套较好,原因如下:1.此处为液压缸运动,为低速,轴套可以满足使用要求。2.此处只有一个液压缸支撑,若产品重心放置的稍有偏斜必然出现两个轴承受力不均匀,若用直线轴承必然导致其受7吨的下滑分力,使钢珠或者导向杆寿命大大降低。
个人觉得此处的升降结构有些需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