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气缸上升和下降速度不一样?

楼主(2015-11-28):
RT,我现在做了一类似吸盘码垛机构,当气缸上升时速度慢(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吸盘架的重量起到了部分作用),当气缸下降时速度很快,造成了一些不稳定,气缸上已经加了SL调速阀,但是调速后效果几乎没有,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气缸下降速度慢下来?有没有调速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大侠把你的气动原理图发一份上来。
估计你的气缸只用一个电磁阀来控制的吧?这种情况要分析的点不光是气动部分,还要考虑负载情况!

网友:
最好有个图片便于理解 你这样说太抽象啊

网友:
排气节流阀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单轴气缸,进出口的气压和管径一样,气缸往返的运动速度一定不一样
如楼上各位所说,用节流阀来控制速度

网友(2015-12-31):
用节流阀可以调节吧?

网友:
也可以用速度控制回路

网友:
我估计是你节流调反了

网友(2017-01-10):
除了气缸口下侧排气节流阀调小外,还要在气缸上侧的下降供应口加减压阀,上升和下降压力不能一样大呵,光调节流阀达不到效果。

网友:
节流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