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310S不锈钢焊接开裂问题

楼主(2015-11-28):
如题,310S不锈钢焊接开裂问题,从网上找了些资料,说的不是很具体。以前没焊接过这种材料,请求各位大侠帮助?谢谢
PS:用氩弧焊,ER310焊丝。

网友:
焊接工艺详细描述一下呗
焊接形式,板厚,气体成分,流量,电流,开裂形式,呵呵

网友(2016-06-23):
无锡鼎星钢业有限公司
不锈钢原材料、管材、棒料、板材等等13914232247

网友:
310S是不锈钢,不需焊前预热与焊后缓冷。低合金钢才需要预热与缓冷的,当然预热有降低结构拘束度的好处。是有那么点用处的!
你的裂纹关键点不在这,会裂的话可能是电流过大,或母材与焊材有杂质焊接时形成低熔点共晶化合物形成热裂纹。

建议1.如果是已经有裂纹的,返修的话。把裂纹打磨干净,焊缝坡口清理干净。用丙酮清洗,后最好用氩弧焊修补。焊接时注意小电流快速焊,且收弧时一定要填满弧坑防止弧坑裂纹。
2.如果是没有问题的棒子,焊接前清理干净。焊条焊时,焊接小电流,收弧注意弧坑裂纹
采用STUAA机器人专业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