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块铝合金板,为了减轻重量,采用挖加强筋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5-11-28):
对一块铝合金板,为了减轻重量,采用挖加强筋的方法,什么形式的挖法可以尽量减少残余应力??

网友:
形状尺寸都不说,你当玩呢。

网友:
对啊,你当玩呢

网友:
蜂窝结构

网友:
减小残余应力?
应该是减少应力集中情况吧?
另外,如何挖材料,机械设计教材里面有好多的例子

网友(2024-03-01):
铝合金还要减重吗,具体要减多少啊,考虑到加工成本。替换成高强度塑料有没有可行性啊

网友:
挖啊挖啊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