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需要自动装配,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5-11-28):
1。应用:  从A地址吸附a零件再移动到B地址放罢产品上。

2。特点: 产品上有多个需要放置零件的位置。

初步设想用气缸带真空头来吸附,并可在X轴上定位移动
产品沿Y轴定位移动。

这样的结构实现困不困难。成本大约多高?

楼主:
PS: 零件是通用胶水来与产品结合。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贵,楼主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贵,楼主哪里?

东莞。应该不贵是指多少。。。

网友:
跟产品有关

网友:
节拍要求多少

网友:
跟你的节拍,零件重量,以及使用的元器件的品牌哟有很大的关系!你首先确定好这些,我们才能够知道大概的硬件成本。

网友:
提供的信息这么少,先预算500万吧

网友:
首先不知道你的传动用什么,也不知道你Xyz需求的尺寸。但我自己做过一台Xyz全自动的类似你上述的机械。我控制与执行电路都300多路。我成本价才30000左右。不考虑自己的人工。我用的是无杆气缸作为传动的

网友:
楼上都在说你的条件给的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