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问题中假设连杆受力方向沿杆方向正确吗?

楼主(2015-11-28):
看了曲柄的争论,貌似都是假设曲柄滑块问题中假设连杆受力方向沿杆方向。这样的假设,单独拿出来分析的话是不会产生转动的吧。个人认为应该将连杆两端的受力单独拿出来,根据连杆的运动来联立方程求解,不知正确与否?

网友A:
楼主可以将计算式发上来呀

网友:
连杆的受力是动态的,需要一个方程来计算,大家争论的就是这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将计算式发上来呀

不知正确与否,还请大侠看看

网友(点评):
楼主的方程式在哪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正确与否,还请大侠看看

不知正确与否,还请大侠看看

楼主:
图片发不出来,我的思路是将与滑块相连的一端受力分解为水平和竖直方向,与飞轮一端受力分解为径向和切向,然后找到连杆速度瞬心。瞬心的所受力矩为连杆上切向和水平方向上力产生的力矩,而转动加速度可以通过对瞬心的角速度求导得到。J*a=T可以建立连杆切向和水平方向的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