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视图规范的问题

楼主(2015-11-29):
各位社区的前辈,老师:

最近学校安排了一个轴系拆装实验,作业是根据实验过程中的测量数据画一张装配图和一个零件的零件图。我在选择轴零件图画的时候遇到了如下几个问题:

1:在选择剖视图的时候因为最开始没有考虑到装配草图上轴右端存在一个螺纹孔(孔的大小未测量),按图示将键画在了对称位置上,而没有选择画在上或下,再用一个局部剖剖出螺纹孔。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螺纹孔表示不出,我就思考能不能用个右端面局部视图的局部视图来表示,查阅了几本教材和辅导,都只有单方面介绍剖视的画法或者是局部视图的画法,并没有找到类似的情况,不知我的画法是否正确,错误的话还有哪些改正的画法?

2:关于M6的螺纹孔,它是带锥的,在代号上该如何表示?

3:因为是第一个画带公差的图(有些都是参考来的,不同教材和设计手册数据不一样),图上如果有公差及其他地方错误的话也不妨一并指出。

谢谢!

网友:
能不能,标准是一个依据,另一个是惯例,心照不宣。出图是为了让别人看清楚你的意图。视图上表达出最大的信息量,这样就可以用少量的视图表达清楚。像你说的,右视图上剖切,本身就是违反了这一惯例。
再说你那个F图不是右视图,是向视图。右视图是从左向右看,把物体看成透明,并投影。

网友(点评):
你用的是第一角法的话,那个应该叫左视图

网友:
带锥度的螺孔其实是中心孔的一种,自己查一查机械设计手册吧!

网友:
带锥度是中心孔,直接引个箭头注明两端中心孔多大,中心孔有ABC三种,后边加孔大小就可以

网友:
只想说楼主的字比我好看多了,有点秀气,不会是女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