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29):
1、负载趋于零,但是传动系转动惯量较大的机电装备如何选择电机?(包括输出功率,启动扭矩等相关参数如何确定)
2、交流变频电机从启动到转速稳定输出扭矩与时间的曲线图是怎么样的?如果换成是步进电机输出扭矩与时间的曲线图又会是什么样的?主要是想知道传动系零件是否能承受输出扭矩产生的动应力。
请社区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两种要细究还是比较麻烦的,涉及的相关因素比较多,资料也比较少和零散,样本上一般不给加速时间或响应曲线。
对我们应用来说,感觉比伺服电机复杂多了。
度娘上都有,只是多花些时间去找。

网友(2016-01-04):
没有精度要求就用异步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