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精车不定位问题

楼主(2015-11-29):
   请问当干精密件的时间,一把粗车刀,一把精车刀,当粗车刀锋利的时候基本在2丝以内,但当粗车刀磨损了以后,精车就能变4,5丝,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11-29 20:29):
磨损后余量差10~20丝,磨损后温度不高,加工件就是一个轴承座,铸铁的。无需冷却液,要求2丝公差!

网友:
楼主先对比一下粗车刀磨损前后的余量差多少,磨损后的工件是否有温度偏高的情况,
你的条件太少,上面说的只能是猜了,你最好上图纸,还有刀具、冷却条件,你的工艺都说清楚,别人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楼主能确定精车尺寸的变化是与粗车刀的磨损是关联的吗?是不是还有其它因素呢?有没有仔细排查过?
粗车的余量有多少?分几刀?粗车后的温度大概有多少?精车后有没有椭圆?

网友:
是否精车余量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