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一个不规则三角锥

楼主(2015-11-29):
如图,主要是那个爪头怎么画,放样?

网友:
用什么画呀

网友(点评):
在SolidWorks版块里,应该是用SW画。

网友A:
转弯处的尺寸文字太小,看不清楚。
60、78、92尺寸线对准哪里?

补充内容 (2015-11-29 21:33):
你的尺寸完整并且不相互矛盾的话,我可以画这个三维图

网友:
个人感觉画图的关键在找到尺寸的定位点或者叫开始点吧,多看几遍图,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弯处的尺寸文字太小,看不清楚。
60、78、92尺寸线对准哪里?

嗯嗯,感谢感谢,我从车间拿的图纸,我也感觉尺寸标注有些冲突,两个173度,爪头应该就合不拢了,我明天再去对一下图纸。
另外,我想问一下,您是准备用放样来画吗?

网友(点评):
1 BB剖视φ7处的壁厚和主视图壁厚不一样。 2 两个角度处的R尺寸。 3 60、78、92尺寸线对准哪里? 4 最左下R多少? 5 右视图的角度标注看不清。这个尺寸确切吗? 6 请把二维图尺寸搞准确。该标的,不该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弯处的尺寸文字太小,看不清楚。
60、78、92尺寸线对准哪里?

你好,能留个QQ号吗,我想问你些细节

网友:
这个还真的得用放样,其他的目前来说,我画不好,但是放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个人感觉扫描、组合、分割等可以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