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工艺

楼主(2015-11-29):
材料:ly12

网友:
这平行度好高,平面得多严啊。之前在机床设备厂有见过做类似的,直接用精雕机铣出来的。他们自己说平面度0.02,平行度0.03以内,不过没有去测量。

网友:
直接平磨磨就可以保证,不过需要反复翻面磨。磨的时候不能加水,可以少量加油,严格控制发热,砂轮要选粗一些,磨铝很容易堵砂轮的。

网友:
这么薄,能想到的只有反复翻面磨了,记得社区有做这类件的高手,大侠可以找一下,
不过图纸平行度的标注确实有点问题,另外再吐槽一下,大侠混社区这么久了,发贴却不说批量

网友(点评):
这种工件,不可能量大,按单件处理就行。

网友A:
加工工艺3楼和4楼都说了,没有别的好方法前,也只能这样做了。
铝件不能用磁性吸盘吸附。不要考虑机械夹固,不行的。要先做块真空吸盘。这个吸盘无非就是块磁性吸盘能吸附的钢板,钢板上做个空腔和吸附孔而已。这块吸盘可以找到专业厂家做,代价有限,应该比自己做小。
下来是砂轮。砂轮按3楼建议的有道理,但不规范。魔铝件要用大气孔砂轮,粒度也应该选粗的。
图纸上工件厚度没有严格要求,工件只需要磨出,比较好办。
吃刀量一定要小,工作台速度和横向进给量倒是可以略快,干磨。多修整砂轮,决不能等砂轮钝了再做。
准备一块平板,用红丹粉把工件和它对研检查平面凹凸,第一次一定要凸面向上。不需要把平面全部磨出,在工件表面有3分之一以上磨出就应该翻身。翻身后同样不必完全磨出再翻身。如此不要几次就可以了。
可以用控制真空度来控制真空吸盘的吸附力,粗磨时吸附力可以大一些,精磨时可以减小。
机床的要求就不说了。
类似工件,要小一些的,我在40多年前这样做过。

网友B:
2A12,比较爱变形,不过20厚,比较好干,找干精密机械,医疗器械或者飞机零件的厂家,都能干,这活对人家很平常,
不过没干过的人,就感觉好难,只要会这个工艺,这就啥也不是
主要是,工序问题,不行你就多翻个,20还没有公差,给大面留量0.5,最后干
刀具选好了,要铣铝的盘刀
我以前干过铸钢4000*2500大平面,要0.015
焊接Q235  5900*2700  平面度0.2

网友(点评):
也行这在你们南边挺费劲的活,在我们北边都很平常,因为我们这多得是外加工厂

网友(点评):
但是外加工活比较多,所以少有自己的产品研发

网友:
不知道用在什么上面的,这个厚度,这个尺寸,这个螺纹孔。加工做到这个精度,安装能做到吗,安装做到了,设备运行的时候能保证吗?

网友:
这种产品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来干,新人干起来可能不顺利。

网友:
先铣磨两平面,铣406.5至尺寸要求,螺丝孔和356尺寸上靠板最后加工,压的时候注意垫橡胶。

网友:
太简单了,铣床所有加工到位,大水磨保证平行度(当然是刷油不能用水),国产建德机就很容易保证!以前400*400*30的模板平行度0.005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12,比较爱变形,不过20厚,比较好干,找干精密机械,医疗器械或者飞机零件的厂家,都能干,这活对人家很 ...

你说的是铣?

网友(点评):
呵呵,也可以刨

网友(点评):
一般刨床光洁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工艺3楼和4楼都说了,没有别的好方法前,也只能这样做了。
铝件不能用磁性吸盘吸附。不要考虑机械夹固 ...

困扰许久的问题,终于得到答案了
有个问题请教前辈 平行度好保证 他这个平面度怎么保证
我一直觉得就是研磨出来的 平磨出来的 都会多少变形
我们单位图纸特别多这样的  平行度2丝 公差3丝的铝件 反正都是铣的 直接超差 就那么装 设计就是不松口
平面度0.8丝的2cr13薄板 直接磨完  弯曲的特别多 也那么卖了 老国企的时候 都是研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工艺3楼和4楼都说了,没有别的好方法前,也只能这样做了。
铝件不能用磁性吸盘吸附。不要考虑机械夹固 ...

为什么不能机械夹固???我们磨铝板都是机械夹固的啊,就是铝块四周放上铁块挡住无间隙,然后磁台上磁就OK了,做什么真空吸盘?批量生产用还差不多,至少0.4*0.5米以内没问题(磨床小),外协磨的接近一平米的也可以做啊。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各人的经验了。大尺寸的板,我不敢像你那样做。

网友(点评):
你说的情况是工件安放面比较平,没有变形和板料有一定厚度的情况,你可以机械装夹,或者顶,

网友(点评):
如果再薄点呢,一顶就2道,再顶就0.1,

网友(点评):
如果变形呢,砂轮一过,它就下去,再过就起来,怎么摸都白扯

网友(点评):
真空就没这毛病

网友(点评):
直接在磁台上放着,底面(磁台工作面)自然是平的,挡块无需用力顶,轻轻挨着无间隙工件无法晃动即可,也为发热膨胀提供空间,我们的磨完在大理石平台上0.02的塞规要求任意点进不去的。

网友(点评):
至于砂轮一过就下去,完了又起来的情况那肯定是磨削量太大或者发热过度才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加工厚度一般在8-20之间。再薄零件尺寸就必须小了(200*100以内)

网友(点评):
我们厂里还有铝件飞刀飞平面的,直接使用双面胶粘在工作台上飞的,手稍微用力点就可以取下来,四周不放挡块的。

网友(点评):
铝料2A12磨出来是啥效果?虽然我没磨过,但是我知道这东西不好磨,因为这材料比较黏,明白磨的人都知道,材料越硬越好磨,相反倒是磨不出来

网友(点评):
你说沾完铣,倒是可以,磨就不一定能磨出来,

网友(点评):
如果变形,你就更磨不出来

网友(点评):
另外,老头的办法是早些年的工艺,那时还没有多少数控,他没干过也是正常,而且真空本来就是比较稳妥的做法

网友:
先从测量上说,右边基准面平面度0.03,之后两面的平行度0.02。
由于这个是面平行度,所以可以这么说,这个标注是错的。哪怕各处厚度误差为0,这个平面度也最少是0.03。一般使用形状公差,是位置公差的1/3。否则是针对特定的测量方法的尺寸,应该标明测法。
再说说工艺,传统磨可能是不行了。因为有热变性,弯曲(磁贴紧)。
好像有种直流纯电解腐蚀的加工方法,在书上看过,在导电的加工基准上通负电,在被切削工件上通正电,在中间通电解液。有点像平面对平面研磨

网友:
考虑到要铣的面比较大,干的时候夹的力度要特别注意,很容易变形的,再一看厚度有20,这个厚度还算好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平行度标的比平面度还高,这样对不对?平面度还有必要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工艺3楼和4楼都说了,没有别的好方法前,也只能这样做了。
铝件不能用磁性吸盘吸附。不要考虑机械夹固 ...

彭老师真是专家级的,设计。工艺都通,我辈学习的榜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工工艺3楼和4楼都说了,没有别的好方法前,也只能这样做了。
铝件不能用磁性吸盘吸附。不要考虑机械夹固 ...

伏枥师长,对您的做法很好奇,
请问当时你是用负压原理,还是真空泵方法实现真空的,
另外,第一面磨时,工件下加密封垫吗,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用一台小真空泵。第一次磨时工件四周用牛油(润滑脂)堵缝。

网友:
学习工艺知识。

网友:
   很平常的一块板。四周就不用说了,公差挺大的。 平面的话粗糙度要求0.8。属于镜面了,我不知道出这张图纸的用心。还是铝件,就算磨床磨的话都很难搞,工件太大了。砂轮肯定会黏。如果光洁度要求没有这么高的话可以考虑直接飞出来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伏枥师长,对您的做法很好奇,
请问当时你是用负压原理,还是真空泵方法实现真空的,
另外,第一面磨时 ...

牛油没想到,妙,小真空泵,我淘宝下,二百元即可买到

网友:
果然是要多看多听多学才行。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有用吗?

网友:
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是不是应该形状公差给的更小一点好,

网友:
电解磨削

网友:
前辈们说的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工艺3楼和4楼都说了,没有别的好方法前,也只能这样做了。
铝件不能用磁性吸盘吸附。不要考虑机械夹固 ...

向老师傅致敬,又学到了。

网友D:
铝合金
1.厚度20还可以,先加工中心粗加,外形精加到位,螺纹孔精加到位,两厚度表面留单边0.2余量。注意保证平面度在0.1以下
2.找个平台(平面度0.1以内的平台)放置工件24H以上,自然内应力去除
3.然后用真空吸(注意只能吸3个点,如果吸一个平面的话,加工时是平的,加工完回弹)再上加工中心加工两表面,
  每个表面分2次加工!!正反面反复加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铝合金
1.厚度20还可以,先加工中心粗加,外形精加到位,螺纹孔精加到位,两厚度表面留单边0.2余量。注意保 ...

请教怎样用真空吸盘只吸3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怎样用真空吸盘只吸3个点?

3个大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怎样用真空吸盘只吸3个点?

三个圆,是吸附大约位置!!

网友(点评):
在这三个圆的周围,怎么密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