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漆算是有机涂层吗

楼主(2015-11-29):
钣金件先刷底漆,然后再刷面漆。底漆和面漆都算有机涂层吗?0 _. x) n1 `! R9 B" k

网友:
都算,但是现在有一种富锌涂层,这个是不是算有机涂层俺也吧知道,哈哈,因为他含锌可以到95以上,还有类似的富铝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