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霍尔内转子电机驱动轴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5-11-29):
同标题,霍尔感应式内转子电机的驱动轴是否用无磁性的不锈钢做比较好?45钢或者
420这样的带磁性的可以吗??

网友:
我们公司给某个客户用的是403不锈钢。3CR13或者4CR13

楼主:
朋友设计的该款电机需要配接齿轮箱减速,齿轮箱的第一级齿轮是热处理后的45钢,而电机轴是304钢,没有热处理。2500转的转速下只怕电机轴很快就干掉了。304做硫氮硬化处理的价格又高,所以想问问是否可以用420或者45钢做。这样就可以打高周波处理了。

网友(点评):
没必要不锈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设计的该款电机需要配接齿轮箱减速,齿轮箱的第一级齿轮是热处理后的45钢,而电机轴是304钢,没有热处理 ...

电机轴为什么一定要有不锈钢?有特殊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