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织造机械设备

楼主(2015-11-29):
国外针刺非织造机械
非织造技术是纺织工业中最年轻,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一种新技术,非织造机械厂商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日本、韩国、中国以及台湾地区;海外供应商主要来自于欧洲,他们的设备仍然代表了目前的国际先进水平。非织造机械领域中的干法开清梳理、针刺水刺;湿法成网;纺粘熔喷以及多种形式的后整理设备,涵盖了非织造布机械的各个方面。
回顾欧洲的非织造机械,当年以生产非织造梳理、铺网而著称的赫格特·豪林斯沃思(Hergeth Hollingsworth)公司倒闭后,欧洲当时就只剩下法国的Thibeau、Asselin;德国的Spinnbau、Autefa和意大利的Bonino、FOR、Automatex等非织造机械生产厂家。而如今,欧洲一些资深的纺织机械挺立加盟到非织造机械行业中,它们以强大的棉纺设备设计制造优势使非织造机械整体水平有所上升;与此同时,各非织造机械企业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形成全球范围的大洗牌、大组合。如:德国Truetzschler集团收购了德国的ERKO公司和Fleissner公司加盟於非织造机械行业;奥地利的ANDRITZ集团兼并了法国的NSC集团、PERFOJET公司和德国的KOSTERS公司来扩大非织造布市场; 瑞士的Oerlikon公司开始对意大利FOR、德国AUTEFA和奥地利FEHERE进行收购,而今又被中国的恒天集团收购。至今为止,在欧洲基本上形成了四家大型的非织造机械生产集团,它们分别是:德国的DILO集团;德国的Truetzschler集团;奥地利的ANDRITZ集团和中国的恒天集团以及诸多有特色的专用设备制造商。
从纺机的历史发展来讲,非织造机械的构成来源于传统纺织机械的基础,但它又是集纺织、轻工、印刷、化工、造纸技术为一体的结合体,所以属于工艺特点极强的“非标”型专用纺织机械,下面就干法及后整理非织造设备的技术特点作选择性叙述:
()开清棉设备
1、德国ERKO公司
开包机配套的连续称重装置
该公司开包机配套的连续称重系统与其他公司有所不同,每台开包机都配置皮带在线连续称重,并以它电气控制的优势,采用程序控制设计,保证了混棉精度﹤±1%
特殊可互换粗开松辊
粗开松辊根据不同纤维原料,可以方便互换不同结构形式的打手及除杂装置,以满足不同产品的要求。
大仓混棉
大仓混棉机的顶上特别配置了2个旋风分离器式的纤维螺旋喂入头,一个固定,另一个旋转转动,并以横铺直取的方法,来保证均匀混棉。
精开松机
精开松机依然采用原赫格特(Hergeth)传统的四辊开松工艺,处理不同纤维或开松混合线上的不同工艺要求,并可以按照产品产能要求提供不同宽度的精开松机。
2、德国Temafa公司
Temafa公司是DILO集团下属专业制造非织造开清棉设备的公司。
DON系列计量开松机,是被用作开松混合工序与梳理喂入装置之间的连接,以确保输送纤维的连贯性。其Baltromix型开松混合生产线(见图1-3-1)的喂入是由风机将纤维输送到新型的DON型计量式开松机中(见图1-3-2),经过精开松后的棉絮再由气流输送到梳理喂入系统的上棉箱。
技术特点在于:
每一节罗拉的驱动都是扭距控制的平衡装置。
从上棉箱排出的空气用来压紧输送帘上的棉絮层.
下面的抽吸窗用来排除空气和粉尘。
整套Baltromix型纤维开松混合生产线由软件设计控制。
产量一般可达1000kg/h
各机台称重精度偏差可达±1%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0.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2.jpg
1-3-1  Baltromix型纤维开松混合生产线    1-3-2  计量式开松机
3、西班牙MASIAS公司
该公司1941年以生产毛纺设备起家,1987年来到中国。它的开松机效率较高,开松率可达93%。开松机出来的纤维由一台变频风机直接吹到气压喂棉箱,可以铺复80g/㎡—600 g/㎡的棉絮,其重量CV值<5%。整套设备是绗缝生产线样机的一部分,占地面积小而紧凑。
技术关键点:
开松辊包覆特殊针布,隔距可调,并配有金属检测自停装置。
其结构结合了开松与梳理原理,借助可以调节活动带针布的“漏底”来达到对纤维最大限度的开松,既减少棉粒子,又可以适应不同规格的纤维原料。
气压喂棉箱为上下两个棉箱,中间设计一套调节罗拉,纤维由上棉箱的专用喷嘴分散吹入,中间罗拉进行过度调节后再吹入下棉箱,上下通过气流自动控制调节,二次称重精度可达3-5%
4、意大利戴尔(DELLORCO)公司
戴尔(DELLORCO)公司是意大利对纺织下脚料回收再利用设备的专业生产公司,它共有三种系列规格产品。设备产能可以达到1000kg/HR,其多种不同形式的开松打手辊是公司产品的主要亮点,用变频控制调节不同原料、不同性能的纺织下脚料。
5、意大利巴尔卡(BALKAN)公司
意大利巴尔卡(BALKAN)公司也是对纺织下脚料回收再利用设备的专业生产公司,该公司将多台专用设备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生产线,加工成各类纺织品混杂的短纤维,并将其再次利用制作各种纺织辅助品。
(二)梳理成网设备
1、法国Laloche公司
该公司推出新型的适用于300g/ 以上规格产品的气流成网机,产量可达1500kg/h(纤度2.5D、幅宽2500mm) 纤维适应性广泛,如PETPPES、麻、泡沫塑料、棕、木片、竹片、天然纤维等,设备可作为湿法成网的前处理,也可作为树脂粉末、短绒的气流成网,同时还用于废弃纺织品的回用。
技术关键点:
①上下气流气压的平衡(上下配气压反馈控制)
②喂棉处配有可调节夹角的皮帘
③喂入帘配支条匀整控制系统
④园网与输送帘均配有吸风装置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4.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6.jpg
1-3-7  调节夹角的皮帘                     1-3-8  吸风园网
2、德国Spinnbau 公司
VENTOFEED型梳理喂入系统
针对纤维喂入到梳理机后,棉絮处于高速连续均匀运动这一状态,该公司设计了一个Vento feed喂入系统新方案。它是一种应用在连续将棉絮喂入到梳理机的通用型梳理喂入装置,它对于纤网的质量至关重要。
技术关键点:
在上棉箱有一个控制系统,通过与气流的组合来控制棉絮的料位及其横向的分布。
在上棉箱和下棉箱之间,一根横向分段罗拉起平衡作用。
各段罗拉驱动都带有扭距控制的独立驱动控制模式。
另外两根罗拉与一个喂入盘组成接力自动装置输送棉絮到下一步工序,棉絮被“涡轮辊”开松并释放到下棉箱。
上棉箱带入下棉箱的剩余气流用来压缩网孔帘上的棉絮高度。
从细纤维更换到粗纤维时,只要通过转动调节板及反转下开松罗拉的的旋转方向就能够改变下棉箱的形状。
戴尔塔梳理机和阿尔法标准梳理机型
Spinnbau戴尔塔梳理机(Delta Card)的设计理念是在高产量时达到纤网完美效果,它改善了在线梳理和交叉铺网梳理纤网的均匀性和生产能力。它是通过胸锡林和主锡林之间的多个转移辊的特殊排列来完成对纤维的转移,转移辊是以三角形(戴尔塔)的排列并形成一个双向转移装置,这种转移系统获得了较好的纤维混合效果,并且可以调节转移比。多层纤网的输出装置(可多达4个道夫)与带抽吸的开孔滚筒连接,将不同结构的各层纤网无牵伸地输送到输送帘上。因此这种戴尔塔梳理机相当于前后排列两台梳理机。它与一台普通梳理机比较,在相同纤网质量下产量较高,而在产量相同的条件下纤网质量会更好。
技术关键点:
a.可多达4层不同结构的纤网
b.增加纤网的体积
c.增加横向强度
d.提高效率
e.改善纤网的均匀度
CV1型纤网匀整系统
在交叉铺网喂入端的ProfilineCVl纤维网控制装置,将重量轻的部分准确地定位于絮片的边缘,对以后在针刺过程中这些边缘的增厚是一个事先的补偿。Profiline CVl是以新开发的Proximax单元控制,作为闭路系统的一部分,以及用X-光扫描系统来测定纤维网的侧面,HypetlayerProximax的结合使得纵向与横向的重量分布能高度精确。一般横向与纵向纤维网重量控制的越好,最终产品的重量就越小。
技术关键点:
a.DILO-CV1匀整系统安装在梳理机的输出与交叉铺网机的喂入之间,减少纤网克重的变化,用于纤网横向匀整和纤网边缘的预压缩。该系统装有特殊的蝶片式罗拉,用于压缩纤网并减少纤网横向截面的重量差,通过无横向收缩的控制牵伸, 以确保在牵伸区纤网具有最佳的均匀性。
b. 梳理机出来的纤网输送到CV1型纤网匀整系统单元,通过降低纤网重量的变化来减少纤维的消耗,避免纤网或毡布的重边缘现象。
c. CV1型匀整系统保证在纤网最高速度时,通过图形采单来预先建立匀整的设定. 通过带有非接触式克重检测设备的闭路系统来完成调整.
d. CV1”也是一台减薄和减轻纤网区域的牵伸机,为了事先补偿由于纤网在后道针刺机中纤网横向收缩被增厚,这些区域被精确地定位在纤网的边缘,以获得纤网克重横向分布的变化值最小。
MultiFeed型梳理喂入装置
SPINNBAU公司发布有关MultiFeed型梳理喂入装置,其工作宽度可达5。这种装置的上棉箱配备一个称之为“Twinflow(双气流)的纤维输送系统,气压与振动相结合,使纤维得以进一步的混合。由两根罗拉组成的开松段将纤维送入下棉箱,通过机械和来自透气式输送帘的流动空气来压紧面层。纤网的纵向均匀度是通过与梳理机喂入联接皮带秤来控制的。
双道夫的输出系统还可以加配用于重克重纤网的凝棉辊,并且生产速度可望达到150m/min,对配有交叉铺网机的生产线提供了一个经济的方案。
3、德国Dilo公司
DILO-Layer铺网机
DILO-Layer铺网机(尚在专利申请中) 是一种通用型卧式夹层交叉铺网机,适合于75-160m/min的中等喂入速度。由于纤网的储存量在连续的变化,速度变化取决于上小车与铺网小车之间的速度差,根据铺网小车的运动方向,纤网的铺网储存量或多或少,通过七个可变速驱动马达和高精密的编码器来控制交叉铺网的速度以及定位,为了获得最佳铺网效果,驱动可单独调节来确保整个运动得以良好地控制。
由高强齿型同步带控制上小车、铺网小车和辅助小车,以确保驱动系统精确的运动。并实现了以输送帘极小的跳动来引导和驱动铺网帘,以获得具有精密纤网边缘和精确叠边的性能效果。铺网宽度本身可无级调节,宽度可以从1.0m10.0m范围中指定,它根据产品要求而定,铺网宽度愈宽, 铺网速度愈快。
铺网机的几种类型:
a. DLSC型:横向旋转传送罗拉大多由碳纤维增强型符合材料制成, 以获得具有最小折回时间和高加速度的高动态运动效果,速度可高达165m/min
b. DLS型:横向旋转传送罗拉大多由铝质材料制成,速度可高达135m/min
c. DL型:采用与DLS相同的材料, 然而驱动的动力较小,速度可高达110m/min
DILO-Layer配置着高扭距驱动,整套驱动和自动化技术采用西门子带S7-控制的Sinamics和西门子用于数据交换的总线系统。
通过带WinCC-技术以彩色图形监控器和菜单的计算机来实现控制和运行。通过键盘或鼠标显示和可更改所有的被调节的参数的实际值。这些参数如纤网的喂入速度, 输出帘的速度和铺网宽度等等。在运行期间, 可显示纤网喂入速度,输出帘速度,喂入纤网宽度以及铺网层数,通过叠边计算器来自动控制纤网的叠边。整条生产线中隐形部分和机器上游和下游的数据传送都是以西门子总线系统为基础的。
DILO- Hyperlayer高速铺网机
Dilo公司介绍了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新型交叉铺网机Hyperlayer,其中最高铺网速度据称可以达到300 m/min,如图所示。
DiloHyperlayer交叉铺网机的模拟图
这种铺网机的核心部件为一组合为一体的二个直立式输网帘组成。左侧的输网帘其功能是将梳理机出来的纤网输入并在紧压的状态下将纤网输至顶部,继而进入右侧的铺网帘中,铺网帘亦是双层夹持,一方面把纤网继续向下输出,同时可沿机架上的轨道在水平方向滑移,直至把纤维送至最右端并均匀地铺在水平帘子上,在整个输送过程可以做到无牵伸。
其铺网速度受Dilo开发的CVI profi-Line自动调节系统控制,可以保证纤网经针刺机或其他固结后,其CV值可以达到0.5-1.5%的水平。
从以上可以看出:Dilo新开发的Hyperlayer铺网机和其他公司开发的铺网机在工作原理上是不同的,它不采用铺网小车,其核心系统是一组合为一体的二个直立式输网帘,Dilo称之为Robot Unit(机器人单元)。在机器运转时,随着铺网帘不断地向水平方向伸缩,RobotUnit的高度不断改变,其最大的高度是发生在铺网帘下端处于最左的位置时。铺网帘越长,其最大的高度亦即越高。而这个高度会影响车间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因此为使Robot Unit最大高度不致太高,输网帘的长度亦不能太长。根据Dilo的设计:当采用一个RobotUnit时。其最大铺网的宽度不能超过5,其铺网宽度的范围可在1-5米间调节。如铺网宽度为5.5-10米,则要由二个Robot Unit联合起来使用,如图所示。
至于梳理机出来的输入纤网其适应宽度为1-3米。随着纤维种类和Robot Unit结构型式的不同,输网帘可采用带孔的网带,或采用PVC材料不带孔眼的网带。
4、德国ERKO公司
Trutzschler公司(ERKO公司归Trutzschler)己经成为全球棉纺开棉、混面、喂棉工业标准的标杆,企业进入非织造布行业后在开棉和喂入系统中,最重要的特点体现在其扫描喂入TF喂入器系统。
凭着电气控制系统的优势,梳理与铺网电气控制是该公司的强项:
梳理喂入装置(见图1-3-13
纵横向均匀的棉层是提供合格均匀棉网的最基本要素,该公司通过气压监控和双槽设计来保证均匀棉层的喂入。控制系统提供给用户自由设定棉层的横向曲线,来保障生产低克重棉网时的均匀度。喂入器系统(ScanfeedTF)按照已经被确认的横向曲线,通过分配管线,风机连续地把纤维簇送入上方大的储存箱,通过优化气流条件,改善喂入头在横向的分配。上原料箱空气出口处的梳子从空气中分离纤维簇,纤维被有效的压缩,上部储存箱的填充高度通过自身的压力控制保持恒定。储存箱下方的喂入辊抓住纤维簇将其送向开松辊。为了确保稳定的夹持,喂入盘配有一个单独的弹簧负荷附件,它可以自动地调整自己。开松辊包覆有特殊的针布,以比较柔和的方式开松纤维。在横向还有几个风扇用恒定的气流将辊表面的纤维吹下来,并将其送到下方的喂入箱。在喂入箱中保持恒定的空气流是宽度方向自我调整分布的先决条件,下方纤维箱的工作原理与上面所说的相似。喂入辊是压力控制的。辊的基本速度由在线的控制决定。由于气体的流动阻力很小,气流就能顺利地到达喂入箱梳子的表面,这样就实现了横向纤维分布的自我调节。同样,在喂入箱中,如果空气出口梳堵住了较多的纤维,压力就会上升,反馈后,就会减少进料量,由空气压力来调节进料量。同时,喂入装置还配置了连续称重系统,连续监测与控制成网时的棉网重量。
技术特点:
其扫描喂入TF簇喂入器系统(ScanfeedTFtuft feeder system)在宽的方向配备了纤维分布系统,通过气流自我调节。
该系统还配备了纤维网分析器,检测和控制机器喂入的均匀性,以此保证产品的均匀性。
Scanfeed TF系统中嵌入的循环风扇是可以调节的。这种调节可以使它吹向纤维的气流更强大,粗的和有卷曲的纤维需要更高的压力和更强的气流。
纤维网的侧面控制 (VPR)是一个选择供给的校平单元,它改善纤维网在长及宽两个方向上的均匀性。
1-3-13  梳理喂入
新型梳理机(见图1-3-14
公司开发的新一代梳理机,能适用很难梳理的某些纤维(如PTFE纤维、漂白棉纤维、金属纤维等),并可按照原材料和最终产品要求来改变设备内部的结构。
技术特点:
灵活配置工作辊、剥除辊、补偿辊
道夫的数量、直径、相对位置可选择
1-3-14  新型梳理机国外针刺非织造机械
非织造技术是纺织工业中最年轻,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一种新技术,非织造机械厂商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日本、韩国、中国以及台湾地区;海外供应商主要来自于欧洲,他们的设备仍然代表了目前的国际先进水平。非织造机械领域中的干法开清梳理、针刺水刺;湿法成网;纺粘熔喷以及多种形式的后整理设备,涵盖了非织造布机械的各个方面。
回顾欧洲的非织造机械,当年以生产非织造梳理、铺网而著称的赫格特·豪林斯沃思(Hergeth Hollingsworth)公司倒闭后,欧洲当时就只剩下法国的Thibeau、Asselin;德国的Spinnbau、Autefa和意大利的Bonino、FOR、Automatex等非织造机械生产厂家。而如今,欧洲一些资深的纺织机械挺立加盟到非织造机械行业中,它们以强大的棉纺设备设计制造优势使非织造机械整体水平有所上升;与此同时,各非织造机械企业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形成全球范围的大洗牌、大组合。如:德国Truetzschler集团收购了德国的ERKO公司和Fleissner公司加盟於非织造机械行业;奥地利的ANDRITZ集团兼并了法国的NSC集团、PERFOJET公司和德国的KOSTERS公司来扩大非织造布市场; 瑞士的Oerlikon公司开始对意大利FOR、德国AUTEFA和奥地利FEHERE进行收购,而今又被中国的恒天集团收购。至今为止,在欧洲基本上形成了四家大型的非织造机械生产集团,它们分别是:德国的DILO集团;德国的Truetzschler集团;奥地利的ANDRITZ集团和中国的恒天集团以及诸多有特色的专用设备制造商。
从纺机的历史发展来讲,非织造机械的构成来源于传统纺织机械的基础,但它又是集纺织、轻工、印刷、化工、造纸技术为一体的结合体,所以属于工艺特点极强的“非标”型专用纺织机械,下面就干法及后整理非织造设备的技术特点作选择性叙述:
()开清棉设备
1、德国ERKO公司
开包机配套的连续称重装置
该公司开包机配套的连续称重系统与其他公司有所不同,每台开包机都配置皮带在线连续称重,并以它电气控制的优势,采用程序控制设计,保证了混棉精度﹤±1%
特殊可互换粗开松辊
粗开松辊根据不同纤维原料,可以方便互换不同结构形式的打手及除杂装置,以满足不同产品的要求。
大仓混棉
大仓混棉机的顶上特别配置了2个旋风分离器式的纤维螺旋喂入头,一个固定,另一个旋转转动,并以横铺直取的方法,来保证均匀混棉。
精开松机
精开松机依然采用原赫格特(Hergeth)传统的四辊开松工艺,处理不同纤维或开松混合线上的不同工艺要求,并可以按照产品产能要求提供不同宽度的精开松机。
2、德国Temafa公司
Temafa公司是DILO集团下属专业制造非织造开清棉设备的公司。
DON系列计量开松机,是被用作开松混合工序与梳理喂入装置之间的连接,以确保输送纤维的连贯性。其Baltromix型开松混合生产线(见图1-3-1)的喂入是由风机将纤维输送到新型的DON型计量式开松机中(见图1-3-2),经过精开松后的棉絮再由气流输送到梳理喂入系统的上棉箱。
技术特点在于:
每一节罗拉的驱动都是扭距控制的平衡装置。
从上棉箱排出的空气用来压紧输送帘上的棉絮层.
下面的抽吸窗用来排除空气和粉尘。
整套Baltromix型纤维开松混合生产线由软件设计控制。
产量一般可达1000kg/h
各机台称重精度偏差可达±1%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0.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2.jpg
1-3-1  Baltromix型纤维开松混合生产线    1-3-2  计量式开松机
3、西班牙MASIAS公司
该公司1941年以生产毛纺设备起家,1987年来到中国。它的开松机效率较高,开松率可达93%。开松机出来的纤维由一台变频风机直接吹到气压喂棉箱,可以铺复80g/㎡—600 g/㎡的棉絮,其重量CV值<5%。整套设备是绗缝生产线样机的一部分,占地面积小而紧凑。
技术关键点:
开松辊包覆特殊针布,隔距可调,并配有金属检测自停装置。
其结构结合了开松与梳理原理,借助可以调节活动带针布的“漏底”来达到对纤维最大限度的开松,既减少棉粒子,又可以适应不同规格的纤维原料。
气压喂棉箱为上下两个棉箱,中间设计一套调节罗拉,纤维由上棉箱的专用喷嘴分散吹入,中间罗拉进行过度调节后再吹入下棉箱,上下通过气流自动控制调节,二次称重精度可达3-5%
4、意大利戴尔(DELLORCO)公司
戴尔(DELLORCO)公司是意大利对纺织下脚料回收再利用设备的专业生产公司,它共有三种系列规格产品。设备产能可以达到1000kg/HR,其多种不同形式的开松打手辊是公司产品的主要亮点,用变频控制调节不同原料、不同性能的纺织下脚料。
5、意大利巴尔卡(BALKAN)公司
意大利巴尔卡(BALKAN)公司也是对纺织下脚料回收再利用设备的专业生产公司,该公司将多台专用设备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生产线,加工成各类纺织品混杂的短纤维,并将其再次利用制作各种纺织辅助品。
(二)梳理成网设备
1、法国Laloche公司
该公司推出新型的适用于300g/ 以上规格产品的气流成网机,产量可达1500kg/h(纤度2.5D、幅宽2500mm) 纤维适应性广泛,如PETPPES、麻、泡沫塑料、棕、木片、竹片、天然纤维等,设备可作为湿法成网的前处理,也可作为树脂粉末、短绒的气流成网,同时还用于废弃纺织品的回用。
技术关键点:
①上下气流气压的平衡(上下配气压反馈控制)
②喂棉处配有可调节夹角的皮帘
③喂入帘配支条匀整控制系统
④园网与输送帘均配有吸风装置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4.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6.jpg
1-3-7  调节夹角的皮帘                     1-3-8  吸风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