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塑胶件壁厚0.8mm是不是有点薄?

楼主(2015-11-29):
如图,一个电池pack正负极出口的地方做了一个小塑料盖子给遮住,这个塑料件准备用pc+abs,壁厚0.8mm, 外形尺寸大概13*16*20,壁厚是不是有点薄,这个件能用机加做样件吗?

网友A:
铸件不薄了,还可以,整体机加不好弄,手板好些,就是做出来外形,强度不好,反正你也是看看,试试,手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件不薄了,还可以,整体机加不好弄,手板好些,就是做出来外形,强度不好,反正你也是看看,试试,手板就 ...

大侠说的手板是怎么做的啊,是快速成型吗?

网友:
你用机加工做不就相当于手版吗?机加工的话只是在加强筋那块不好做,清不了根,可以做成圆角,应该不影响你的功能

网友:
这种件一般就3D打印了,省钱

网友:
我的意思是手板

楼主:
机加可以做这么薄的塑料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加可以做这么薄的塑料件吗?

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手板是怎么做的啊,是快速成型吗?

不是,就是机加工,分成几块儿,然后拼在一起,比3d打印便宜太多了,你可以问问做手板的厂家,不难,都是很薄的塑料板,ABS,尼龙都行,但是因为是拼的,强度不好,只能看外形,你要是想要强度高还是3D打印的好

网友:
有些薄吧

网友(2020-09-17):
每一天来到这里都可以学到新东西

网友(2021-12-05):
这个整体壁厚0.8mm吗?感觉有点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的

可以的哇

网友:
这个确实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