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直线轴承能配什么材料的光轴?

楼主(2015-11-30):
这就是塑料直线轴承,里面要配跟光轴。请问光轴可否是铝、尼龙或者电木?

网友A:
光洁度有要求的吧?我没用过这个,这种配合是滑动摩擦,光洁度不够不行吧,你尼龙 电木怎么加工出,铝的成本也高额,钢的光轴都标准的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洁度有要求的吧?我没用过这个,这种配合是滑动摩擦,光洁度不够不行吧,你尼龙 电木怎么加工出,铝的成本 ...

多谢指点。我看没加工过的电木板子表面挺光滑的,估计机加工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卖的 应该质量有保障

网友:
轴承槽内装润滑油,金属氮化处理后可以轴,

网友(2019-12-12):
用光轴就行的  楼主的这个是易格斯的吗  我们有光轴  直线轴承 QQ 2901375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