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材料与ABS材料之间如何粘接?

楼主(2015-11-30):
  如题,ABS材料与ABS材料该如何粘接?之前我们使用丙酮粘接的,但是客户反馈有点味道,有没有其它无色无味的胶水或者其它粘接剂之类的?粘接后,我们的承重在5kg这样,求各位介绍推荐,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焊接

网友A:
  结构胶粘合怎么样?
另外如果结构上允许的话,可以可虑机械连接

网友(点评):
什么结构胶?具体什么牌子?我买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胶粘合怎么样?
另外如果结构上允许的话,可以可虑机械连接

机械连接成本太高了,另外结构上也不能用机械连接。是外观部件。

网友B:
超声波焊接

网友:
味道小的一般都比它的毒性大

网友(点评):
只考虑粘接性能,有没更好的粘接剂?无味的,毒性方面,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焊接

不能用超声波焊接,结构限制。

网友:
建议楼主  把图片发上来,看看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点评):
已经上图,请各位看看

楼主:
如图,紫色方框圈着的分别是水箱的装饰盖(蓝色)和水箱(白色),底下的是一个扣手槽的零件,也是需要用丙酮粘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紫色方框圈着的分别是水箱的装饰盖(蓝色)和水箱(白色),底下的是一个扣手槽的零件,也是需要用丙 ...

   楼主可以尝一下其他胶水,比如乐泰的胶水,网上都有卖的
我贴的这个图片是粘合ABS和金属的,效果非常好,无色无味,

网友(点评):
主要是对胶水不太熟悉,乐泰414的能够用于ABS与ABS之间吗?

网友(点评):
我没有试过,这个不能保证效果,但是乐泰有很多种胶水,ABS之间粘合的 应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紫色方框圈着的分别是水箱的装饰盖(蓝色)和水箱(白色),底下的是一个扣手槽的零件,也是需要用丙 ...

请教一下,在设计的时候,为何没考虑卡扣等结合机构呢?

网友(点评):
外观要求和结构限制。

网友:
超声波焊接比较好啊

网友(点评):
结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