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属片切断力计算

楼主(2015-11-30):
求助:如要计算切断金属片所需要的力,需要知道金属片材质的说明参数?
弹性模量 还是 中抗剪模量还是 屈服强度?
本人疏浅,请高手指点。

网友:
F= KLtτ
F——冲裁力(N);
L——冲裁件周边长度(mm);
t ——材料厚度(mm);
τ——材料抗剪强度(N/mm²);
K——系数,考虑实际生产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一般取K=1.3。